[原创] 颠覆一下sealring的几个常规观点

楼主(2019-11-28):
一:sealring只是为了在切割是保护内部电路
     其实它还有两个作用,可以明确版图的边界、增加芯片的面积
     作为晶圆厂来说,当然希望芯片面积越大越好,有工艺提供的sealring宽度接近40um,而且是深亚微米工艺

二:sealring是必须的
    晶圆厂并没有提供加与不加的良率对比,
    确实也不好给,因为还要取决于封装厂的切割水平,划片槽的宽度等
    但切割技术在不断进步,主要工艺的sealring却没有改变
    一般tapeout form里会有sealring的选项,有没有sealring,需不需要foundry加sealring
    既然给了你选择的余地,也就是加不加由客户自己综合考虑决定

三:sealring是由多层金属孔叠加形成的完整的环
   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结构,有的工艺的提供sealring是两排交错的一段段的多层金属组成
   同样节点的同类型工艺,不同工艺厂提供的sealring差别可能会很大
   同一个晶圆厂同是CMOS工艺,018跟013的sealring结构也很可能不一样
   也许是他们不同的团队做的,他们也没有明确的可以有数据跟理论支撑的结构

四:sealring是在芯片的最外缘
   sealring不在最外缘,惊讶吧。如果告诉你有些封装是要把pad切掉一半的,是不是更惊讶

网友A:
不要误导别人。sealring 作为芯片与scribe lane 的物理隔离是非常重要的,隔离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水气,应力等
作为fab没有必要期望你芯片越大越好,人家是卖wafer。如果期望你芯片越大越好那还研究个屁的先进工艺,先进工艺都是在缩小芯片面积。
切割技术在不断进步我不知道你的依据是什么,目前从40nm 到8nm的工艺scribe lane 都是60um宽度,这是最小的切割尺寸,对于不同的工艺,因为最小尺寸不一样,scribe lane 宽度会有些调整,最简单的8nm 工艺对应力的敏感程度肯定是比40nm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别人。sealring 作为芯片与scribe lane 的物理隔离是非常重要的,隔离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水气,应 ...

Sealring 确实可以保护内部电路,但作用有多大呢
不用sealring的产品也很多
如果不加sealring良率降低2%(因为有些不加sealring的良率已经97%了,加了良率也差不多),加了面积增加5%
你怎么选择?
工艺尺寸越来越小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缩小芯片尺寸????
工艺厂提供sealring主要是为了在切割时保护芯片内部,但是可以让你多用点晶圆不也是好事嘛
现在的切割道最小60um,那你知道之前的切割道多宽吗
况且现在切割道最小也小于60um了
有些封装厂会提供sealring的设计规则,在他们那里封装就得用他们的设计规则而不是晶圆厂的

我写这个是想让大家多了解一点sealring
可能大多人接触的sealring非常的单一,所以就认为sealring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确实还没接触过没有sealring的 chip,学习下长长见识,有没有没有sealring的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可以列举几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还没接触过没有sealring的 chip,学习下长长见识,有没有没有sealring的有代表性的成功案例可以列举几 ...

看图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alring 确实可以保护内部电路,但作用有多大呢
不用sealring的产品也很多
如果不加sealring良率降低2%( ...

随意,你可以选择不用
就当是fab 黑你面积把

网友:
这个只是trim pad放到切割道,不是I/O pad,trim pad 下面位置才是sealring

网友:
PAD切一半。。要省面积在PAD下面可以放ESD/IO电路啊

网友C:
一、
作用主要是切割时保护内部电路。不过在存储运输时也能起到点儿作用,常见的via等是长条而不是常规的方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明确边界、增加面积真的不是他的作用,只是使用了sealring造成的结果。你想想,如果我家不用sealring能达到别家用sealring的效果,我fab厂不是要拼命宣传我们把客户的面积降下来了,这得是多大的买点啊。
二、
同意,没法给出的原因也同意。但是关于切割工艺的进步,主要是看这种进步咱们有没有享受到,大家都是做芯片的,我就用芯片举个例子,现在都7nm了,集成度都XX亿了,但是你在6吋片8吋片上做一个成熟的0.18/0.35的常压模拟工艺,那个工艺可能15年前就定型了,那时候你咋切割的,现在的切割改善不了多少。对于这样的情况,你的芯片都99%良率了,切割维持现状是最经济的,唯一能迫使他做改动就是降成本,他上了先进工艺你又不多付他钱。
三、
一般来讲,最初是的就是抄,规避专利的抄。所以各家同节点看到有不同,大厂差别大(人家都是自己独立研发的),小厂抄大厂。
有一家小厂名字叫C,由0.18进阶到0.13工艺了,那么他的sealring咋办呢?
1、自家0.18的不错,拿来用;
2、自家的0.13工艺是抄大厂B的,sealring也直接抄了吧;
3、这工艺我自己研发比较多,sealring那就用业内通用的No.1的大厂A的0.13的吧,稳妥。
4、其他狗血思路……
注:这里的大厂、小厂看的不是规模,是fab的口碑(不考虑性价比)。
以上就当笑话听吧,实际上即使是最小的厂,也是会不断演化自己的sealring(以及其他所有参数指标)到相对稳定,他们当然会做各种test wafer,如果发现问题,他们要做各种分析,如果确定了sealring的问题,就会修改,再测试,即使正式量产的wafer这也都是需要监测的无数指标之一。这个过程会伴随整个生产线的一生。
四、
不是没在最外边,而是那个地方大多数时没有sealring。
那个图,确实是trim pad,初衷就是为了省面积,不过一般这个下面是没有sealring的,断开了,因为你想想sealring的层次,想想pad的层次,会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
作用主要是切割时保护内部电路。不过在存储运输时也能起到点儿作用,常见的via等是长条而不是常规的方 ...

可否解释一下如何在运输过程中起到作用吗?
是在晶圆运输时呢,还是封装之后?

还有需要说一下的是,我发的图片是自己的产品

网友(2019-12-29):
有数据就行,没有就保守些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A:
不要误导别人。sealring 作为芯片与scribe lane 的物理隔离是非常重要的,隔离在切割过程中产生的水气,应 ...

正解!一方面是划片时的保护,芯片四角本身有应力问题;另一方面,划片后如果SEAL RING太激进,长期存储时造成大量失效(实际案例)

网友:
seal ring can also block lateral movement of mobile ions through the field oxide -> prevent contaminants - from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网友(2021-05-24):
想知道sealring的corner怎么弄?

网友D:
引用 楼主:
Sealring 确实可以保护内部电路,但作用有多大呢
不用sealring的产品也很多
如果不加sealring良率降低2%( ...

那请问,工艺尺寸缩小不是为了降低芯片面积,那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
mark看看还有没有后续大神有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
作用主要是切割时保护内部电路。不过在存储运输时也能起到点儿作用,常见的via等是长条而不是常规的方 ...

赞同,专业!

网友(2021-06-24):
芯片都有湿敏等级MSL要求,除了考察封装,也跟你芯片防水汽等能力有关系,没有seal ring,恐怕precon、PCT、THB甚至HTS都很难过吧,这对于一些有可靠性要求的终端是无法接受的

网友E(2021-07-27):
引用 网友A:
随意,你可以选择不用
就当是fab 黑你面积把

如果不加seal ring很多FAB是不会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加seal ring很多FAB是不会给做的

自担风险,没有啥不给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工艺尺寸缩小不是为了降低芯片面积,那是为了什么呢?

一个Wafer的价格是确定好的。尺寸越大,上面的die越少,所以考虑这个,肯定不希望加sealring

网友(2022-01-19):
学习了,感谢前辈分享

网友F:
在其他网站看到了关于sealring很好的解释https://www.chiplayout.net/on-chip-seal-ring.html

网友E(2022-05-24):
引用 网友F:
在其他网站看到了关于sealring很好的解释https://www.chiplayout.net/on-chip-seal-ring.html ...

这个帖子最早就是在这个论坛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帖子最早就是在这个论坛出现的

原来如此

网友(2023-04-21):
引用 楼主:
Sealring 确实可以保护内部电路,但作用有多大呢
不用sealring的产品也很多
如果不加sealring良率降低2%( ...

工艺缩小减小chip的面积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在同等大小的chip里放更多的器件;实现更多的功能。

网友(2023-06-06):
有没有遇到过把sealring断开成两部分的,用来隔开PGND和AGND

网友G:
有点好奇市面上哪款芯片没有sealring

网友H:
PAD切一般应该时trimming PAD吧~这个得说清楚,不然很容易误导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PAD切一般应该时trimming PAD吧~这个得说清楚,不然很容易误导新人

Trim Pad 怎么会被切?切的当然是binding pad, 图像传感器类的芯片会经常用到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工艺尺寸缩小不是为了降低芯片面积,那是为了什么呢?

降低die size只是其中的目的之一。
对模拟而言,制造线程减小可提高速度和带宽;对数字而言,相同面积下可集成更多晶体管以实现更复杂的功能和运算;对大家都好~

缺点也很明显,越小越贵,noise和leakage越差,高阶效应凸显,layout越画越难

网友:
激光切割了解一下

网友(2023-12-10):
引用 网友G:
有点好奇市面上哪款芯片没有sealring

最外圈的电源地线画宽个几um,跟画sealring作用是一样的。用foudary的sealring,有些公司觉得太大了。芯片没有哪么脆弱,至于说影响良率,纯粹就是瞎扯蛋嘛。厂家的划片道距离才是保证的底线。

网友(2024-05-10):
sear-ring是必须的,有一些designer会自己加上,如果自己没有加上seal-ring,fab可以给你加。所以你看到了选项“是否已经有seal-ring”。

seal-ring会影响IC可靠性。

有一些比较低端的应用,trim-PAD可能会放到划片道。trim-PAD往chip连接的地方,seal-ring会断开一个小缺口,对IC可靠性有一点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