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不同seed run出来的覆盖率可以合并吗?

楼主(2019-11-28):
各位大大,楼主是个IC验证小萌新,最近在做项目时收集覆盖率收集得很痛苦,尤其是cross部分,突然灵感一闪想问一下:
我们都知道不同case的覆盖率文件可以merge在一起,那么同一个case,不同seed run出来的覆盖率文件可以merge在一起吗?

如果可以的话, 这种merge有意义吗?

恳切求教,望大大们回复

先谢为敬

网友A:
tc_seed1,tc_seed2,.....

网友B:
cadence的工具可以,有意义。

网友C:
vcs的也可以,意义是不同的种子随机出的触发分支数据等不一致,合并起来看就知道哪些触发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_seed1,tc_seed2,.....

额。。。过于简洁,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s的也可以,意义是不同的种子随机出的触发分支数据等不一致,合并起来看就知道哪些触发不到了。 ...

多谢回复
vcs 具体怎么做呢?

run 不同seed,生成不同名字的simv.vdb?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的工具可以,有意义。

谢谢回复。
目前还只是用过vcs。。。

网友:
vcs -seed=1 -cm_dir coverage1.vdb    vcs -seed=2 -cm_dir coverage2.vdb    urg -dir coverage1.vdb -dir coverage2.vdb

网友:
可以的,我们用的cadence的工具,甚至不同的验证环境都可以合并,它自己会合并相同的设计模块,不同则报错。

网友:
可以,用urg

网友:
s用urg命令合并,c可以用imc命令合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
vcs 具体怎么做呢?

生成不同的vdb文件,回归结束后合成mer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