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ayout中contact上增加opc层的两种方法

楼主(2019-11-28):
最近遇到工艺中需要在contact 脚上增加opc层,尝试了两种方法,大家供大家交流参考。

方法1:使用脚本
在CIW中load “create_opc.il” 然后在版图窗口中选中需要增加OPC的图形(可多选),然后按F9就可以了。
只需要修改create_opc.il中红圈中的三个参数  deltaA deltaB  的数值,以及需要的layer层到自己需要的参数即可。

446 Bytes, 下载次数: 92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方法2:利用calibre DRC验证文件进行产生OPC   在DRC规则中添加图中规则(可根据需要进行适当的修改),calibre需要先生产GDS文件,然后再streamin到自己版图。
给大家个参考手册,calibre使用的运算命令基本都在这里面了,在第四章查看就行,自己查找使用就可以了。

补充内容 (2020-4-14 10:20):
103是输出的GDS层号,自己可以根据需要修改

网友(2020-07-18):
小白想问问opc是啥。。。

网友(2021-04-23):
谢谢,虽然感觉没有学会

网友A(2021-05-28):
改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在ciw中load这份.il不成功的

网友(2021-09-04):
大佬,弱弱的问一下,如果我想用这个脚本直接对按O调出来的孔添加OPC的话怎么能提取到via的坐标位置呢?

网友(2022-01-14):
我也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的参数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我在ciw中load这份.il不成功的

嗨 你好 你找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网友(2023-11-01):
想问一下楼主大大,deltaA,deltaB分别代表的什么参数阿
谢谢!

网友(2023-12-20):
引用 网友B:
嗨 你好 你找到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了么?

要在CIW中输入   load "/il文件的地址/il文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