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vs source could not be read

楼主(2019-11-28):
在进行lvs时,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自动提取网表,所以手动提取,之前没问题,但现在会报错,说网表的第十九行存在语法错误,就是第一张图,,第二张图进行lvs没问题,就是多了一个v=,想请教一下各位大哥,,怎么解决,,很急!!!

楼主:
别沉啊,,来个大哥帮帮我啊,,

网友:
我的话就直接删掉v=,有时候连.PARAM都不要

网友:
这是参数声明的吧 ,.param 后面要加东西的话要这样子的格式  .param vdd=1.5v  .param Ix=1uA

网友A:
你这个是没定义端口?没有source.add 这个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定义端口?没有source.add 这个网表?

额,,是模拟ic,,我不是很懂,,定义什么端口。。怎么定义啊

网友:
什么什么两个网表的top cell name 不一致?

网友B(2022-04-07):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新建一个空白的电路图和版图,在电路图和版图里面copy  分别copy到新的就解决了

网友(2024-08-27):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新建一个空白的电路图和版图,在电路图和版图里面copy  分别copy ...

感谢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