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基准使用运放分压,环路增益仿真显示为正反馈

楼主(2019-11-28):
显是环路增益是正反馈, 但是输出的分压是准确的,是不是没加补偿电路啊,但是我加了RC补偿还是显是无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仿真电路

仿真电路

网友A:
你那个输出结构不叫分压,叫钳位。。。

网友B:
这是MOS电阻分压的LDO?什么工艺?能不能show一下节点电压和晶体管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输出结构不叫分压,叫钳位。。。

运放后面加MOS电阻,钳位的目的也是分压,但是环路出现正反馈这个问题您了解吗,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MOS电阻分压的LDO?什么工艺?能不能show一下节点电压和晶体管工作状态

我用的是论文里的结构,担心400mV基准输出驱动不足,就用了运放钳位MOS电阻的一个电位,然后分压,电源用的是0.8V TSMC40nm工艺,差分对管和镜像管用的elvt类型的MOS

采用图中LDO结构

采用图中LDO结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论文里的结构,担心400mV基准输出驱动不足,就用了运放钳位MOS电阻的一个电位,然后分压,电源用 ...

你的两个输入端跟你贴出来的论文里的结构接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输入端跟你贴出来的论文里的结构接的不一样。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我是分析过电路之后,VP端接的是VREF_AUX就是基准电压,VN端接的MOS电阻分压端,我用的是单级放大器,这样分析环路是负反馈。我觉得论文中的AMP使用的是两级放大结构,我最初就是按照论文上的接法连的,发现输出不对,分析了环路才找打这个问题的。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仿真时显是环路是正反馈,相位裕度已经被吃掉变成了正反馈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仿真出现正反馈是因为没有加补偿,在第一级输出与地之间加几百pF的电容可以补偿相位裕度,辅助减小差分管尺寸和镜像电流管尺寸,减小前一级等效输出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仿真出现正反馈是因为没有加补偿,在第一级输出与地之间加几百pF的电容可以补偿相位裕度,辅 ...

只用了电容补偿,电容使用crtmom_2t,大约940fF,相位裕度如上图示。

相位补偿后的增益和相位裕度

相位补偿后的增益和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