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layout遇到的几个问题,第一次发帖,有人能帮一下么,谢谢。

楼主(2019-11-28):
LVS中经常遇到nets和ports不匹配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
对于A(B+C)的layout实现,size后,PMOS的宽度不相同,能把它们的有源区、掺杂区画在一起么?应该怎么样的呢?

网友A:
Missing Port问题
模块电路图中输入输出端口有哪些就是哪些,在版图中标记多了少了都会报错;
调用的模块或者单元的pin脚在模块中不起连接作用。因模块是一个新的schematic----layout设计过程,只不过调用了单元,模块版图要新加pin脚;
模块中,电源地不好直接连接在一起时,LVS时使用软连接,点LVS——Setup——LVS options 选connect 选connect all nets by name;单元可软连接(点击LVS选input 选H_cells 选match cell by name
Missing Net问题
连线错误(比如多接口的BP0接BN0,可在电路图中选中端点的接线,按9键,搞清楚具体的接线)、clkp接clkn、漏加孔、孔的层数有错、金属层有交叉(点击报错的地方易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sing Port问题
模块电路图中输入输出端口有哪些就是哪些,在版图中标记多了少了都会报错;
调用的模块或 ...

谢谢回复啊,我试试能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