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试时,锁相环没有功能,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9-11-29):
设计的锁相环频率为80MHz,用的1.8V电压,40nm工艺,输入频率为10MHZ,整数分频。前后仿都已经通过,但没有做过带IO的仿真,画了一个PCB板,不会做阻抗匹配,输出是直接连接射频连接口出来的?输出的VCO有波形,但不管VCTRL电压如何,波形都是大约为@mhz的矩形波,想问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困扰我很久了!导师说芯片没有功能就比不了业,压力好大怎么办!

网友A:
估计驱动能力不够吧,特别是驱动50 ohm负载的情况下(因为仪器是50 ohm的输入阻抗),你在PCB上改成交流耦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驱动能力不够吧,特别是驱动50 ohm负载的情况下(因为仪器是50 ohm的输入阻抗),你在PCB上改成交流耦 ...

驱动能力不够也不会影响功能吧?

网友:
VCTRL,有输出来吗?看一看,或者改变VDD,看这个频率是否有变化,再试试改变参考频率,前提是VCO的频率要覆盖到,看是不是LOOP不稳定

网友:
阻抗匹配是必须有的吧,你带上个50ohm负载看看仿真是否还正确。

网友B:
IO驱动就有问题吧,检查一下。

网友C:
仿真电路的时候就应该把你的测试条件(负载、寄生等)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电路的时候就应该把你的测试条件(负载、寄生等)加上

嗯嗯,按道理是应该这样的,第一次流片确实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仿真做的就不够完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驱动就有问题吧,检查一下。

IO驱动指的是什么呢?我问实验室的师兄说一般IO影响最大的是PAD的等效电容,我用的IO等效电容大概有3pF,仿真的时候可以直接用3pF的对地电容接在要引出的端口吗?还是要带实际的IO去做仿真才是正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