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 aps 仿真出现pthread_mutex 错误

楼主(2019-11-29):
在High performance simulation 中选择spectre,不会出现错误;选择APS多线程,出现上述错误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错误报告

错误报告

网友A:
多线程自旋锁出错,建议减低线程数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线程自旋锁出错,建议减低线程数再试试

改成单线程就正常了。多线程(哪怕是2个)就会报错。

楼主:
引用 楼主:
改成单线程就正常了。多线程(哪怕是2个)就会报错。

更换了一个mmsim 版本,spectre仿真不出错;
但是用AMS跑很合仿真,NCSIM又会报pthread错误。

网友A:
你是虚拟机还是单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虚拟机还是单机?

是linux redhat 5.9 服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linux redhat 5.9 服务器。

我建议你升级到centos/redhat 6.4以上版本,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2022-05-31):
楼主解决了吗,我是ubuntu 16.04 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单线程不会挂,多线程肯定crash,错误内容如下:

ncsim> ncsim: ../nptl/pthread_mutex_lock.c:81: __pthread_mutex_lock: Assertion `mutex->__data.__owner == 0' failed.

***   *** [signal 6]
/simulation/ams_simulation/ams/config/netlist/./runSimulation: line 33: 10855: Abort

网友C(2023-01-04):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我是ubuntu 16.04 也出现了这个问题,单线程不会挂,多线程肯定crash,错误内容如下:

ncsi ...

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换了cen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