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ADC中的tones and limit cycles

楼主(2019-11-29):
请问sigma-delta ADC中的闲音和极限环是什么意思,它们分别是怎么产生的? DC信号对input信号的影响是闲音?

网友A:
limit cycle oscillation简单例子就是,给一个直流0.01,输出会在1,99个0,1,99个0,这样循环,这样就产生了一个0.01fs的频率成分,这种oscillation可以通过加dithering干扰打破循环就可以去除。而实际一般情况下,SD-ADC电路本身的噪声(积分器,量化器等)就提供了一定程度的dithering,不需要额外的dither电路。

idle tone原因比较多,比较常见的就是后续数字抽取滤波引起的信号混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mit cycle oscillation简单例子就是,给一个直流0.01,输出会在1,99个0,1,99个0,这样循环,这样就产 ...

您好 idle tone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比如:直流DC因失配误差用1个8位的序列10101111表示,后面四位都是1高电平,含有了能量,折合到基带就表示为闲音,也可以通过加入dither来打破循环降低tone,但会提高noise flo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