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1mm的倒比管原理图怎么表示,如图版图可以这么画吗?

楼主(2019-11-29):
正常的PDK允许的最大的L=20u,但是倒比管设计的是一个L=1000um多MOS管,版图画的是通过S型的。
想问一下:
1.DRC和LVS都通过了,这样的版图,工艺厂允许吗?
2.如何设置可以让器件尺寸超过PDK规定的值,我看原始数据另建了一个库,里边的器件可以超过这个规定值,这是怎么做的,PCELL?

网友A:
为啥不用50个20um的叠起来

网友B:
见过这样画的。应该没啥问题。另外,都这样的比例了,有点误差也不会有啥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这样画的。应该没啥问题。另外,都这样的比例了,有点误差也不会有啥大影响。 ...

嗯对这个模块精度倒是不太严格应该,POR模块,这样的话就是电路图不知道咋做成一个mos。串联起来lvs又过不了。当然要是不好做还是拆了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50个20um的叠起来

这个得串起来吧,面积会大一些,觉得画的稍微麻烦点,实在不确定就不这样画了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