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电容失配

楼主(2019-11-29):
请问关于电容失配如果在工艺文件里面找不到的话,可以通过仿真确定吗?如果可以,怎么仿真?

网友A:
蒙特卡洛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洛仿真

请问有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吗?

网友:
问foundary要吧

网友(2020-11-13):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请指教

网友:
一般工艺文档都有描述的。
如果没找到,看看有没有蒙特卡洛的lib,一般都是mc;
10bit 还好,要是10bit 以上,需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