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orners仿真报错__ADEXL Message1921如何解?

楼主(2019-11-29):
刚开始用IC616, 还不是很熟,哪位好心大佬能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error_code:

error_code

error_code

cds_log:

cds_log

cds_log

网友:
cadence宕机了

网友:
跑一个dc analysis试一下啊

楼主:
首先多谢楼主热心解答!
另外,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没有项目目录的读写权限,
而宕机的log好像是因为我试着用ADE_GXL打开造成的。

网友(2021-06-07):
引用 楼主:
首先多谢楼主热心解答!
另外,问题已经解决了,原来是我没有项目目录的读写权限,
而宕机的log好像是因为 ...

你好,如何给权限?

网友A(2021-11-18):
要么是文件夹写入权限的问题,要么是软件破解补丁的问题

网友(2022-03-04):
怎么解决呀

网友(2022-10-02):
你好,请问这个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12-29):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文件夹写入权限的问题,要么是软件破解补丁的问题

个人虚拟机有权限的状态下也出现这个

网友B(2023-05-26):
没有log,只弹这个框出来,请问知道啥原因吗。

网友(2023-08-25):
如果字体有问题也同样会反这个1921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log,只弹这个框出来,请问知道啥原因吗。

我遇到的是安装了x11的 xfonts,xfonts-75dpi, xfonts-100dpi三个字体解决问题

网友D(2024-03-01):
ADEXL message 1921可能是因为不能同时跑多个工艺角,如果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只跑单个工艺角看看,我这边单独跑一个工艺角就不报错了。

ps: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ADEXL message 1921报错

网友(2024-05-16):
引用 网友D:
ADEXL message 1921可能是因为不能同时跑多个工艺角,如果碰到这个问题,可以只跑单个工艺角看看,我这边单 ...

感谢

网友E(2024-07-02):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的是安装了x11的 xfonts,xfonts-75dpi, xfonts-100dpi三个字体解决问题

请问一下,安装完,服务器需要重启吗?

网友(2024-08-22):
引用 网友E:
请问一下,安装完,服务器需要重启吗?

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2024-11-26):
我重启virtuoso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重启可以解决,但不知道具体原因

网友(2025-04-07):
重启也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