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dence原理图中替换工艺库

楼主(2019-11-29):
请问,如果我想把cadence里面某个电路图里的所有MOS管替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MOS管,应该怎么操作。
谢谢!

网友A:
如果mos管的cell name一样的话,可以“edit-replace”批量替换lib name。如果mos管cell name不一样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0-11-24):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的cell name一样的话,可以“edit-replace”批量替换lib name。如果mos管cell name不一样我就不知 ...

这个方法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B(2021-02-27):
亲测有效。
目标:把st13库下cell名为dec1_2的 mn12和mp12换成st18库下的mn18和mp18
环境:cadence IC 6.1.7
过程:将原本位于st13库下某lib的dec1_2文件夹复制到只有st18库的工作目录下的某lib中,打开只有st18库的virtuoso,在Library Manager里添加dec1_2至Library Path,保存。
回到Library Manager,新建一个跳板Lib名为st13,然后从st18复制mn18和mp18两个cell至st13。
找到dec1_2,打开schematic。单击Edit-Replace,search for选择cellName,条件是“==”,内容是mn12;第二行Replace With的内容是mn18,Search Scope若选library则对整个库进行替换,选cellview只对当前schematic内的MOS进行替换。单击下方ReplaceAll,实现st13库中所有NMOS实现mn12到mn18的第一次替换,改正了cellView。
将两个框中的mn改成mp即可对所有PMOS进行替换,至此所有MOS的cellView修改完成。
将Search For条件改为libName,将内容改为st13;Replace With的内容改为st18,ReplaceAll,实现st13到st18的第二次替换。至此所有MOS的lib修改完成。
注意事项:这个方法尤其适合同一制程的PDK替换(这家的130到那家的130)。在不同工艺制程的lib间替换时(这家的130变成那家的180),将更适用于数电等对W/L不敏感的schematic,因为从先进工艺(130nm)往古典工艺(180nm)替换时,由于L下限不同,length会自动适配古典工艺(从130变成180)。对于模电而言,多数管子的W/L都有严格的数值,也许需要手动适配。

网友(2021-06-01):
谢谢,已经试过了,帮了大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的cell name一样的话,可以“edit-replace”批量替换lib name。如果mos管cell name不一样我就不知 ...

是的,替换lib name可以

网友C(2021-07-04):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电路选择: edit-replace

Search for选择master第一行
Search Scope选择hierarchy
填写格式如图所示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请教一下,这里的nmos 和 n18是modelname,还是cellname?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里的nmos 和 n18是modelname,还是cellname?

谢谢!

cell name

网友(2021-09-13):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这里的nmos 和 n18是modelname,还是cellname?

谢谢!

这里的nmos 和 n18是cellname

网友(2021-12-08):
复制的文件 attach 的工艺文件应该怎么样的呢?

网友:
阔以的,下次试试看

网友:
正好需要用到这个,感谢

网友(2022-06-11):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
目标:把st13库下cell名为dec1_2的 mn12和mp12换成st18库下的mn18和mp18
环境:cadence IC 6.1. ...

这种方法感觉同一厂家的可能没有问题,但是不同厂家的器件symbol不一样的话,可能就不太可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这个方法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E(2022-11-24):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的cell name一样的话,可以“edit-replace”批量替换lib name。如果mos管cell name不一样我就不知 ...

请教一下  两个库中的单元名字都是一样的  我用这样替换好像不行,是必须保证全部单元都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  两个库中的单元名字都是一样的  我用这样替换好像不行,是必须保证全部单元都一样吗?
...

你试试edit-replace,选master替换

网友F:
replace后貌似尺寸不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麻烦问下转换后尺寸不对了,你们没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G(2023-01-11):
你好,请问一下,因为替换后的模型substrate端位置与原模型不一样,有没有办法可以让net跟着port位置移动

网友:
楼主好,就是如果对应的模型参数名不一致的话,参数值有可能会变为默认值,这个该怎么解决哇?就比如W在新的工艺库中变成了seg W

网友G:
引用 网友F:
replace后貌似尺寸不对了。。

是的,有的工艺库会变为默认值什么的,模型参数名字不一致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你有解决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问一下,因为替换后的模型substrate端位置与原模型不一样,有没有办法可以让net跟着port位置移动 ...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有的工艺库会变为默认值什么的,模型参数名字不一致会出现这种问题,请问你有解决这个吗?
...

不好意思记得不太清楚了,当时替换后,仿真跑不起来,最后手动改的pdk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A:
如果mos管的cell name一样的话,可以“edit-replace”批量替换lib name。如果mos管cell name不一样我就不知 ...

先改cell name再改lib name就都可以改了

网友(2023-10-16):
可以这样,只改管子

网友(2024-01-10):
cadence原理图中替换工艺库,这个要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想问一下大佬,这样替换之后器件参数就变了,有什么好方法吧参数改回来呢

网友(2024-03-27):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
目标:把st13库下cell名为dec1_2的 mn12和mp12换成st18库下的mn18和mp18
环境:cadence IC 6.1. ...

你好能发一下具体操作吗,新手小白没太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
目标:把st13库下cell名为dec1_2的 mn12和mp12换成st18库下的mn18和mp18
环境:cadence IC 6.1. ...

旧工艺是3端器件,到新工艺只有2端,如何操作呢?

旧工艺是2端器件,到新工艺是3端,又如何操作呢?

网友(2024-05-04):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GOOD

网友(2024-07-12):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
目标:把st13库下cell名为dec1_2的 mn12和mp12换成st18库下的mn18和mp18
环境:cadence IC 6.1. ...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替换完之后,length参数没有跟过来,请问有啥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效。
目标:把st13库下cell名为dec1_2的 mn12和mp12换成st18库下的mn18和mp18
环境:cadence IC 6.1. ...

您好,我按照这个方法替换下来,某些参数不能被替换比如length和number of finger,请问有啥方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2025-02-06):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thx,可是这样会把管子宽度全部调成最小值了

网友:
replace 类型选择master,scope 选择hierarchy, 框中填写内容 库名+空格+cell名+空格+view名(symbol),replace all即可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C:
更改工艺库:将lib1的nmos换成lib2的n18
目标:把―种工艺库的管子换成统一换成另一个工艺库的管子在TOP打开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