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中怎么能够设置5个以上的 dc operation的观测点

楼主(2019-11-29):
virtuoso 中怎么能够设置5个以上的 dc operation的观测点
就是下面这个,怎么可以多一些显示比如增加cgg gds 这些

网友A:
修改symbol,增加参数显示,修改C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symbol,增加参数显示,修改CD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改symbol,增加参数显示,修改CDF。

请问什么叫CDF?听起来很熟悉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什么叫CDF?听起来很熟悉的样子。

CDF: componet description format,器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symbol,增加参数显示,修改CDF。

好的,学习了。
mosfet的symbol没有编辑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chematic窗口里面右键-->Annotations-->setup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20-10-26):
引用 网友C:
在schematic窗口里面右键-->Annotations-->setup

请问如何添加更多的显示状态呢,就是Label中显示更多的状态,例如只能显示4个,但是我想显示等多,但是我添加后不能显示,最后的annotate的勾选不了,这是我的帖子链接:IC61中在schematic设置管子的annotations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fromuid=1747581

网友D(2021-06-29):
引用 网友C:
在schematic窗口里面右键-->Annotations-->setup

你好,这种操作似乎每开一次软件就要执行一次
有没有修改默认配置的方法?
谢谢!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D:
你好,这种操作似乎每开一次软件就要执行一次
有没有修改默认配置的方法?
谢谢!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疑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chematic窗口里面右键-->Annotations-->setup

这种方式学习了,我是修改CDF的

网友(2022-04-20):
引用 网友C:
在schematic窗口里面右键-->Annotations-->setup

网友(2023-02-02):
引用 网友C:
在schematic窗口里面右键-->Annotations-->setup

竟然还有这种方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