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寄存器clk一直翻转,但D端为常值,功耗如何?

楼主(2019-11-29):
如题,在做低功耗的时候,通常要将clk进行gating,减少clk翻转从而降低功耗。

但是如果寄存器clk一直翻转,但D端为常值,功耗相比直接关掉clk,有多大区别?
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吧

网友:
时钟走线。。。上面很多buff之类~~~~~

网友:
时钟树占比的功耗越来也高,所以也很可观

网友:
clock tree power is large than power in cell,if you use ptpx to analysis power,you will see clock power is more than 60 percent。

网友:
AC 应该是对LOAD电容的充放电的功耗,直接取决Clk的频率

楼主:
nice answer,非常好的回答

网友:
很大,看个ptpx就知道了,有没有gate对FF很重要。当然,fgcg在综合的时候工具可以自动加。

网友(2023-05-04):
switching power不会有影响,只会影响internal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