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 一道UVM面试题

楼主(2019-11-29):
一个component 继承自uvm_env,注册了component utils宏 ,实现了new函数和各个phase;

该component在上层component实例化的时候用的是type_id::create函数。 结果 这个component的build_phase没有被执行,但是其他phase都执行了。 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这面试太扯淡,简单的可能性就是被overide了,然后build_phase 被overide的子类虚函数替换了,其他phase没有被覆盖。如果复杂的,就是直接冲comp树中移除了这个句柄,然后在其他phase中加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面试太扯淡,简单的可能性就是被overide了,然后build_phase 被overide的子类虚函数替换了,其他phase没 ...

这大概是以面试为名希望你替公司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面试太扯淡,简单的可能性就是被overide了,然后build_phase 被overide的子类虚函数替换了,其他phase没 ...

确实有点扯淡,信息量太少了,没意义的题目

网友B:
继承该component没有写super.build_phase

网友:
玩笑来了

网友C(2020-03-04):
引用 网友B:
继承该component没有写super.build_phase

注意,题目中描述的是该component的build_phase没有执行,而不是 父类的build_phase没有执行

网友:
是没有设置parent吗?然后这个component被自动执行uvm_root了,然后build_phase是自顶向下,没法倒回去向上执行。而其他的phase是自底向上执行,所有被执行到了。

网友D:
唉,现在验证面试名为考察uvm知识,实际上在考察oop编程的一些syntax,多是奇技淫巧除了用于面试没有啥用处。IT领域的面试造火箭工作车螺丝的风吹进了IC领域。
对于新人,工程实践不够,你问他这些根本没遇到过。你问小厂的老人,都是写了多年代码的人,代码格式风格过得去,也不怎么会遇到因为少写super调用,confib_db传参错误的情况,都是直接过了,真要是遇到小问题才是阴沟翻船,找问题半天。对于大厂,都是有自动化脚本,一套平台验证框架敲个回车就好了,也不会有这些问题。
面试新人不要指望别人啥语法犄角旮旯都懂,有些工具使用背景不同,你某些questa,xrun编译不过的语法,信不信用vcs就能过。这都不是事,干多了就都ok了,都是细枝末节,没必要死扣语法,方法学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现在验证面试名为考察uvm知识,实际上在考察oop编程的一些syntax,多是奇技淫巧除了用于面试没有啥用处 ...

基础还是要的,有了基础才能建大厦,当然思想最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题目中描述的是该component的build_phase没有执行,而不是 父类的build_phase没有执行
...

好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说明这个coder在玩什么花哨的东西。

楼主(2020-04-10):
引用 网友D:
唉,现在验证面试名为考察uvm知识,实际上在考察oop编程的一些syntax,多是奇技淫巧除了用于面试没有啥用处 ...

    非常同意,现在面试就是奇淫技巧,很多时候有问题查查sv 规范就好,根本不需要记住,只需要知道在哪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说明这个coder在玩什么花哨的东西。

说明这个面试题很傻很天真

网友(2023-11-16):
引用 网友D:
唉,现在验证面试名为考察uvm知识,实际上在考察oop编程的一些syntax,多是奇技淫巧除了用于面试没有啥用处 ...

非常赞同。

网友(2024-05-23):
引用 网友D:
唉,现在验证面试名为考察uvm知识,实际上在考察oop编程的一些syntax,多是奇技淫巧除了用于面试没有啥用处 ...

大佬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