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语法循环中隔一个取一个怎么实现

楼主(2019-11-30):
for语句可以实现循环,比如我有一个数组list=list(1 2 3 4 5 6 7 8 9)
我想在for中选择1 3 5 7 9,这个要怎么实现?
直接用for的话:
for(i 0 list
...
);for
这样的循环里,i的值是0~8变化的,我希望for取值时能够 0 2 4 6 8 这样取值。

网友:
Cadence skill语言简介.pdf (691.36 KB , 下载次数: 347 )

网友:
加个if 除以2判断

网友:
这个问题要是去问你的计算机语言老师的话,会被立刻打出办公室的吧 ...

网友A:
MyList = list(0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for(  n   0   floor( length(MyList) / 2.0)   Pick = nth(2*n MyList)
   printf("Now pick: %d\n" Pick)
) ;; for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List = list(0 1 2 3 4 5 6 7 8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for(  n   0   floor( length(MyList ...

clever!~我这死脑筋怎么想不到nth()可以这样用呢。
你的脚本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但我没试,我用的是楼上的判断奇数偶数的方式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clever!~我这死脑筋怎么想不到nth()可以这样用呢。
你的脚本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但我没试,我用的是 ...

从计算算法的复杂度 (complexity)上讲,我的脚本是通过奇偶判断来实现的方法的复杂度的一半,只要访问一半的列表元素就够了。

网友B:
你可以用while循环
while(i<10

i=i+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while循环
while(i

你这个看起来像C的语法。我在skill里面尝试过:
i=0
while(i 0 Num-1
******
i+2
);while

然后死循环了。i=i+2就行了吗?等会儿试一下

网友: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行了

但是你这个用的  while(i 0 Num-1 怎么能接着后面的 你这就没去搜while的用法
skill里面:
while((i<10)
****
i=i+2
)

多打好基础

网友:
打好基础

Skill Language User Guide.pdf

楼主:
好资料,以收藏。第二个我已经有了。基础太差,主要大学时C++没学好,这么多年过去都忘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