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VIRTUOSO画原理图任意角度或者45°线

楼主(2019-11-30):
如题,求教大佬怎样在VIRTUOSO画原理图任意角度或者45°线

网友:
好像快捷键w后再按q(或Q),属性里应该有选项的。很多年不用virtuoso了,记不太清楚了,试试看。

网友:
是按F3,然后修改设置

网友:
你是按P(快捷键)不能画45°角的线吗?
如果是这样,需要去修改快捷键设置。

把P快捷键对应的设置里  Wire改成Path就好了。

网友A(2023-03-04):
W,然后F3,调整角度

网友B(2024-03-21):
先按w,再按F3,direct改成full就可以画斜线了

网友(2024-06-12):
引用 网友B:
先按w,再按F3,direct改成full就可以画斜线了

Mark一下

网友(2024-12-05):
引用 网友A:
W,然后F3,调整角度

正解,应该先按"w",再按"F3"

网友(2025-03-10):
引用 网友A:
W,然后F3,调整角度

正解!w+F3

网友(2025-05-10):
已经画好的直线,能够通过修改属性变成斜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