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用Xcelium多核仿真的吗?

楼主(2019-11-30):
Xcelium加上了-mce的多核仿真选项,怎么仿真速度比单核仿真还慢许多?不加mce选项cpu占用两个核左右,仿真时间是6分钟,加选项,CPU确实可以都占满,但是仿真时间20多分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我用过的是虚拟机,不知道是否有关系?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

网友A:
你用单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单机试一下

请问是说不在虚拟机下,直接用主机吗?谢谢

网友B:
虚拟机条件下没有用过,但Xcelium多核仿真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拟机条件下没有用过,但Xcelium多核仿真肯定没问题

请问对比过多核和单核的仿真速度没?我这边仿真结果也没问题,就是多核引擎比单核引擎速度慢了近4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说不在虚拟机下,直接用主机吗?谢谢

对的,不用虚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不用虚拟机

单机试了,各种选项,RTL仿真,多核比单核慢,然后都比VCS慢很多

网友(2020-04-08):
结果不合理

网友C:
I too have no problem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C:
I too have no problem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ith tools

not the simulaton results but the simulation speed!

网友(2020-09-13):
启动环境怎么写 大佬?

网友(2021-08-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跑mce也发现同样的问题,多核比单核还慢

网友(2023-04-05):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统一回复楼上各位,问题并未解决,我理解所谓多核可以加速的仿真验证场景是受限的,也就是仿真任务应该可以划分成比较均衡的不具依赖关系的多个可以并行的任务,此时多核才可以真正加速

网友(2024-01-22):
根据官网解释,划分任务不合理或者在一些单个pattern仿真情境下,启用多核会占着资源,不会释放,等到仿真结束才一起释放,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