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导入自己写的layout快捷键时报错

楼主(2019-11-30):
大家好,

这几天一直搞自己的快捷键,但是一直导入不成功,大家帮忙看一下。谢谢!

1,自己从CIW窗口导出一份cadence自己快捷键,把里面的快捷键都删掉并写上自己定义的。
2,自己帐号根用户目录下.cdsinit 文件中加一句话load自己的快捷键文件。

load 后一直不成功,图片中式报错内容跟自己的快捷键文件。

如有成功帮忙解决问题,可以赠送信元。

急 等!!!

感谢!

自己的快捷键

自己的快捷键

报错2

报错2

报错1

报错1

网友:
list中的element多了,“Layout”写进list列表是什么鬼,删了就好了

楼主:
多谢仁兄!药到病除!不过Load后还有问题, “too many arguments (2 expected, 41given” - ("Layout" (("<Key>`" "pteSetActiveLpp(\"GATE drawing\")(hiRedraw)") ..............................................)

还希望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仁兄!药到病除!不过Load后还有问题, “too many arguments (2 expected, 41given” - ("Layout" ((" ...

看报错信息是函数的参数过多,hiSetBindkey(arg1 arg2),对于你的快捷键设置,第一个参数arg1是"layout",第二个参数arg2应该是一个大的list,推测是你把后面的包含41个小list变量的大list删掉了。
       格式照你第一次写的那种,照二楼所说,只需要将小list中的"layout"删掉即可,其他不用动。

楼主:
按照2楼的建议,删掉小list过多的 “Layout”后,重新Load后没有了error1和error2的报错。但是有新的错: “too many arguments (2 expected, 41given” - ("Layout" (("<Key>`" "pteSetActiveLpp(\"GATE drawing\")(hiRedraw)") ..............................................)

图片是删掉多余layout后的快捷键设置。

楼主:
按照2楼的建议,删掉小list过多的 “Layout”后,重新Load后没有了error1和error2的报错。但是有新的错: “too many arguments (2 expected, 41given” - ("Layout" (("<Key>`" "pteSetActiveLpp(\"GATE drawing\")(hiRedraw)") ..............................................)

图片是删掉多余layout后的快捷键设置C:\Users\yushiji\Desktop/bk2.jpg

楼主:
删除多余layout后的快捷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删除多余layout后的快捷键

看起来没问题,我照你这个写了一个,load之后也正常。建议你把完整代码贴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问题,我照你这个写了一个,load之后也正常。建议你把完整代码贴上来。
...

后来经debug是“”的问题,我后面的有些快捷键用到很多“”。好象是说bash中“”不能用太多,这样会报arguments, 调整后就好了。

现在可以正常使用了。

感谢!

网友(2021-10-26):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没问题,我照你这个写了一个,load之后也正常。建议你把完整代码贴上来。
...

这段代码的作用是什么呀:loveliness::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