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反标SDF后仿中出现的Warning求解

楼主(2019-12-01):
在VCS反标SDF后仿中,出现了以下Warning:

Warning-[NTCDNC]  Negative Timing Check Did Not Coverage

Warning-[SDFCOM_NTCDTL]  NTC Delay is larger than ModPath Delay

对于第二个Warning,在SDF文件里面,相应的描述为:
(IOPATH (negedge CK) Q (0.433::0.433) (0.363::0.363))
...
(TIMINGCHECK
    (RECREM  (posedge NRST)  (negedge CK)  (-0.351::-0.373) (0.370::0.391))
    ...
)
即这个器件从CK端到Q端的延时为0.433, 而NRST的recovery的阈值为-0.373, 这个负延时的数值大于IOPATH的延时,所以报了第二个Warning

我想问: ① 为什么会出现第一个Warning?  ② 负延时大于IOPATH延时,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需要修改吗?

网友A:
+neg_tchk   –negdelay两个选项有没有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g_tchk   –negdelay两个选项有没有加上?

都加上了

网友B(2020-03-1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0-08-29):
请问楼主上面的两个warning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了吗?

请问上面的Warning解决了吗?

网友(2020-11-06):
请问问题1怎么解决,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2022-03-04):
楼主解决第一个警告了吗

网友(2022-08-02):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2-12-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什么原因

网友(2023-07-26):
引用 网友A:
+neg_tchk   –negdelay两个选项有没有加上?

在哪里加?解决了吗

网友C(2024-07-18):
关于第一个问题:
根据楼主的回复,加上这两个选项以后还是没有生效的话可能的原因是sdf用的是3.0版本的支持负延时,但是model里面的timingcheck函数用的是分开来的recovery和removal,这两个函数不支持负延迟,因此反标不上,可以从库里寻找支持负延迟的版本,一般.v文件的后缀名是*_neg.v
关于第二个问题:
IOPATH的负延迟主要是由于xtalk产生的,而timingcheck的负延迟是由于后端修timing的时候在std_cell中加入了buf等其他元件导致的

网友D(2024-12-25):
引用 网友C:
关于第一个问题:
根据楼主的回复,加上这两个选项以后还是没有生效的话可能的原因是sdf用的是3.0版本的支 ...

想问一下,出现第二个warning,导致sdf文件反标不上,这个一般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一下,出现第二个warning,导致sdf文件反标不上,这个一般要怎么解决呢?

...

一般来说仿真工具会将负延迟标不上的设置为0,所有设置为0的路径也可以在log中查看到。先仿真看看负延迟被设置为0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一般来说对仿真的影响不大。至于反标不上,可以看violation报的具体条例中设置的hold或setup时间是多少,和cell的默认值是否一致。如果一致的话才说明是没有反标上,这个时候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因为sdf和netlist没有对应上导致的没有反标上。如果和cell的默认值不一致的话,说明其实是反标上的,这个时候就要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violation。

网友E(2025-04-15):
主要是针对setup进行的。时钟和D的setup出现负延时,触发器内部计算时,会把时钟推迟到负延时这个时间点。此时会出现时钟比Q端数据还晚的情况,这时候,仿真器会把Q也延迟到负延时点。这么做的效果就是Q变换晚了,可能会影响后续寄存器的setup。当然,仿真没问题,应该也没事,逼近属于悲观处理。

网友(2025-07-22):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针对setup进行的。时钟和D的setup出现负延时,触发器内部计算时,会把时钟推迟到负延时这个时间点 ...

请教下,vcs是进行了悲观处理,将负沿的setup 改成了0, 如果仿真没有问题,这个其实是可以忽略的 对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针对setup进行的。时钟和D的setup出现负延时,触发器内部计算时,会把时钟推迟到负延时这个时间点 ...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截图是哪个文档里的?

网友(2025-09-02):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截图是哪个文档里的?

S家官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针对setup进行的。时钟和D的setup出现负延时,触发器内部计算时,会把时钟推迟到负延时这个时间点 ...

学习了,那这2个错 仿真通过的话,正常都不用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