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复制库或者cell的时候,这个是选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12-01):
update instance :of new copies only of entire library 有什么区别?

网友:
调用的cell要不要一并改成新的库

网友:
比如在库libA里面有模块cellA和cellB,其中cellA调用了cellB。
把cellA复制到另一个库libB里面,如果不勾选update...,那么libB里面的cellA调用的仍然是libA里面的cellB;
如果勾选上,那么libB里面的cellA调用的是libB里面的cellB

网友(2022-11-17):
我在论坛问了一个关于拷贝 library的问题,可以看看https://bbs.eetop.cn/forum.php?m ... ;extra=#pid10837526
然后找到了英文版的讨论:
///
I think

1. Of Entire Library means your updating (changes) affect not only the cell instance which you currently change, but also all the cell instances with the same name, i.e. your changes will be reflected into the Cell Library.

2. Of New Copies Only means only the copied cell instance which you are currently updating (changing) is concerned - all other cell instances and the original from the Cell Library will not be changed.
///
cadence 的help(第一次发现自带的help挺强大的,以后多多利用)中查找,但是不是很理解,好像和上面英文的讨论差不多,建议大家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