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VCS和Xcelium仿真出现了令人费解的现象,请大神们帮忙,感谢!

楼主(2019-12-02):
同一套代码,如下仿真方式:
1、VCS -debug_pp或debug_access,6分钟左右仿完,生成的fsdb尺寸1.1GB左右;
2、VCS 不加debug选项,将近20分钟仿完,生成的fsdb尺寸有3.8GB左右;
3、xcelium单核或多核,20多分钟仿完,生成的fsdb或shm有将近8GB;
上述1和2的波形里面信号内容都一样,只是1的波形打开、放大和缩小要慢一些(难道尺寸小用了什么特别的压缩算法?debug选项还能控制这个?)重点是3的波形居然少了2ms左右,仿真时间最长、波形数据最大,居然少数据?这个是什么原因,晕了,求大神们帮忙,多谢!系统是VMware下的Centos7。

网友A:
vmware虚拟机都没有任何代表性,单机跑完再来比

网友:
重新跑一下吧

楼主:
always@(*)
begin
  if(C1) A = 1;
     else if((C2 | C3)) A = 0;
       else A <= A_reg;

end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begin
     A_reg <= 0;
   end
   else A_reg <=A;
end
初步找到不一样的原因了,就是上边一段代码两个仿真结果不一样,C1=1的时候,A=1,A_reg应该晚一个周期为1,vcs是这样的,但是xcelium两个信号同时变化,之后一直这样,导致了整个仿真持续的时间不同; C1是testbench里面@(posedge clk); C1=1;这样给的,怀疑是这个地方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ware虚拟机都没有任何代表性,单机跑完再来比

服务器上跑了vcs,OS是CENTOS7,-debug_access比不加要仿真速度快,且fsdb波形文件尺寸小很多。现象是仿真速度和波形文件尺寸有关,但就是不理解为啥加了debug选项反而会仿真速度快呢?文档上是说加debug会拖慢仿真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ware虚拟机都没有任何代表性,单机跑完再来比

全部在服务器上试了一下,VCS不管加不加debug选项,仿真时间都是5分钟多些,Xcelium的多核版本仿真时间17分钟,但核版本15分钟。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用法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在服务器上试了一下,VCS不管加不加debug选项,仿真时间都是5分钟多些,Xcelium的多核版本仿真时间17 ...

这个结果很有意思

网友B(2020-01-02):
引用 楼主:
always@(*)
begin
  if(C1) A = 1;

这代码写得有问题,存在race,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仿真工具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代码写得有问题,存在race,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仿真工具结果都可能不一样
...

嗯,你是说A输出存在race? 用的是A_REG信号,A输出寄存成这个信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你是说A输出存在race? 用的是A_REG信号,A输出寄存成这个信号了

怎么破解的啊?我有最新的软件,跑不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你是说A输出存在race? 用的是A_REG信号,A输出寄存成这个信号了

A的读和A的写同时进行, 哪个在前是不确定的, A_reg读到的A值就可能在写时刻或写的后一拍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的读和A的写同时进行, 哪个在前是不确定的, A_reg读到的A值就可能在写时刻或写的后一拍更新
...

没有A的读写同时进行啊,这个电路就是一个3:1的MUX(纯组合逻辑)的输出是A,然后A再寄存一级输出到A_REG,只不过A_REG反馈回作为MUX的一个输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的读和A的写同时进行, 哪个在前是不确定的, A_reg读到的A值就可能在写时刻或写的后一拍更新
...

always(*)里面最后一句写错了,是阻塞赋值“=”,不是“<=”,这部分是纯组合逻辑,就是个3选1的MUX

网友(2020-03-13):
请问如何用xcelium生成fsdb?

网友(2020-07-18):
能否分享一下xcelium

网友:
环境怎么配置

网友(2021-01-06):
代码问题太多,没有对比的意义

网友(2021-03-17):
can anyone please share vcs 2020 thank you

网友(2023-02-13):
引用 楼主:
全部在服务器上试了一下,VCS不管加不加debug选项,仿真时间都是5分钟多些,Xcelium的多核版本仿真时间17 ...

不加debug并不表示就没有debug信息。默认也是有debug的。

网友(2023-11-24):
请问,我最近用2018版本的xrun和2018版本的verdi,单核可以dumpfsdb,多核dump提示需要指定top,于是我加了-mce_top xxx.dut,我打开波形,发现dut内部的信号verdi都找不到,dut上层的信号能加载,请问您的xrun脚本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请问,我xcelium用的2018版本,verdi也是2018版本,多核dump报错缺少top level,加上-mce_top xxx.dut后可以成功dump波形,但是dut以下层次的信号无法加载,dut以上的层次信号可以在fsdb中查看,这是什么原因呢?可以看下您的xrun脚本以及告知您的xce和verdi版本号。

网友(2024-06-27):
引用 楼主:
嗯,你是说A输出存在race? 用的是A_REG信号,A输出寄存成这个信号了

else A <= A_reg; 应该用阻塞赋值,另外改了这个地方可能也还是这种情况。
你可以考虑检查下tb,看看里边到底是C1 = 1,还是C1 <= 1;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