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工艺角变化有很大关系,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9-12-02):
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工艺角变化有很大关系,该怎么解决?R和C的工艺偏差是一直都存在的,是否会导致流片出来的片子每一片振荡频率都不一样呢?那么业界又是怎么消除这个工艺偏差引起的频率变化的?谢谢各位大佬解惑!!!

网友A:
精确频率的RC振荡器需要后期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确频率的RC振荡器需要后期校正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有些文献里面并没有提到校正,但是在同一组流片回来的芯片里面能得到相差不多的频率呢?电阻R和电容C有20%以上的工艺偏差,他是怎么消除的?还是说文献为了结果好只是选取了里面较好的片子进行测试?谢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有些文献里面并没有提到校正,但是在同一组流片回来的芯片里面能得到相差不多的频率呢 ...

你要分清process corner variation和mismatch variation,同一个wafer上的片子process corner几乎一致,由mismatch导致的误差很有限的。如果是量产芯片,不同批次间由于corner不同,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清process corner variation和mismatch variation,同一个wafer上的片子process corner几乎一致, ...

哦哦,你说的我懂了。谢谢!!但是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懂的就是,对于业界的量产芯片,不同批次的芯片出来的振荡频率会差很多,那是怎么解决的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哦,你说的我懂了。谢谢!!但是我还有一个地方没懂的就是,对于业界的量产芯片,不同批次的芯片出来的 ...

校准,一般芯片上有自校准的电路,用一个晶振产生的精确时钟校正R或者C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般芯片上有自校准的电路,用一个晶振产生的精确时钟校正R或者C的大小。
...

懂了懂了,非常感谢!!请问你是做什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一般芯片上有自校准的电路,用一个晶振产生的精确时钟校正R或者C的大小。
...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自己搭了一个RC振荡器,在tt工艺角振荡频率为1MH,但是在ss 振荡频率为750k,ff 振荡频率为1.4M。我分析它有这么大偏差的原因是因为电容和电阻的工艺角偏差很大。那么如果按您教我的方法校正的话,是不是要设计一个自校准电路,并且添加一个电阻阵列或者电容阵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自己搭了一个RC振荡器,在tt工艺角振荡频率为1MH,但是在ss 振荡频率为750k,f ...

可以做一些调节位,看你对频率要求高不高了。另外片上校准是因为片上有一个精确的时钟源参考,至于需不需要看具体应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些调节位,看你对频率要求高不高了。另外片上校准是因为片上有一个精确的时钟源参考,至于需不需 ...

调节位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懂?我自己搭的这个电路的频率偏差有几百k,可以通过校准稳定在1M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节位是什么意思,我没太懂?我自己搭的这个电路的频率偏差有几百k,可以通过校准稳定在1M 吗?

...

比如你的电阻是80k到120k可调的,就能cover±20%的偏差了,频率高了调大电阻,频率低了调小电阻,电容类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分清process corner variation和mismatch variation,同一个wafer上的片子process corner几乎一致, ...

不同批次,corner相差很多。不是都几乎是tt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批次,corner相差很多。不是都几乎是tt吗?

量产不能保证的,MPW倒是几乎都是TT

网友(2021-11-19):
其实频率的不同不仅仅是简单的电阻电容的偏差,还有就是电流的偏差,如果你加入了电流镜结构,特别是用基准电压偏执的电流,那么corner的不同对电流影响相当大。这也是令人头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