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DRC时使用calibre添加dummy的问题

楼主(2019-12-02):
楼主是一个新手,最近在做一个block的后端工作,到了pv阶段,现在使用calibre工具跑foundry给的DUMMY rule file时,会默认在全局添加dummy metal和dummy OD等,但是现在这个block中包含有一个IP的区域,我希望是在这一片区域添加一个类似于blockage或者dummy exclude layer的东西,使工具在添加dummy时避开这一片区域,请问各位前辈这种情况该如何操作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design rule里有一层是dummy block layer,这层图形对应位置,不会自动加dum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undry提供的design rule里有一层是dummy block layer,这层图形对应位置,不会自动加dummy
...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可能是foundry不一样吧,我手里这个rule file里面没有dummy block layer这一项,这个可以自己来写吗

网友:
我觉得可以看看layer.map里有没有这一层。
也可以看看dummy rule里怎么定义dummy area的。应该会有相关描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可能是foundry不一样吧,我手里这个rule file里面没有dummy block layer这一项,这个 ...

在dummy rule file 里面也看到说可以加这个 dummy block layers , 但这个文件里并没有说用什么 语法来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dummy rule file 里面也看到说可以加这个 dummy block layers , 但这个文件里并没有说用什么 语法来写
...

嗯,是的 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命令来加,因为我这个dummy rule file里面是没有这个option的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首先,我会打开foundary提供的 *.layermap文件看一看每层的blockage。
然后,我会用calibredrv或者virtuso打开gds,在这个ip的所在位置上加第一步里查到的blockage layer

我对calibre相关的命令不怎么熟悉,一般我处理gds都是在calibredrv的图形界面里操作。

网友(2022-06-30):
layout polygon 2 x1 y1 x2 y2  obs_layer
或者
layout polygon 2 x1 y1 x2 y2  M1
layout polygon 2 x1 y1 x2 y2  M2
layout polygon 2 x1 y1 x2 y2  M3
这么list下去

网友(2023-01-15):
请教下,foundry给的dummy rule是shrink前还是后的?还有foundry会给dummy run DRC吗

网友:
我手里这个rule file里面没有dummy block layer这一项,
=========
一般都会有这层的, 没有的话弄个假的

这个可以自己来写吗
====
不推荐,相当于更改sign off 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