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Centos7-x64系统安装Questasim-10.4c的详细流程

楼主(2019-12-02):
以下是个人在Centos7-x64系统安装Questasim-10.4c的详细步骤与问题解决方法,记录下来方便自己整理也方便他人,感谢链接中各位大侠给予的帮助,如有问题请各位指正!

参考资料(包含软件下载链接):
{Refs: http://bbs.eetop.cn/thread-612232-2-1.html ; http://xilinx.eetop.cn/viewthread-596817 ; http://xilinx.eetop.cn/viewthread-611571 ; https://www.cnblogs.com/hfyfpga/p/6366320.html}

注: 表情是

  1. :$

    1. Install QuestaSim 10.4c in CentOS 7
        a. > unzip "QuestaSim-10.4c-64bit.tar.gz" to $HOME
        b. > chmod a+x install.linux64
        c. > sudo ./install.linux64
        d. Install Mentor Graphics QuestaSim 10.4c to $QUESTASIM_PATH (QUESTASIM_PATH=/opt/mentor/questasim)
            {Note: installing location: /opt/mentor}
        e. Config PATH: add the following environment variables to .zshrc or .bashrc (in ~)            # QuestaSim PATH
            export LM_LICENSE_FILE=/opt/mentor/questasim/LICENSE.dat     # license in $QUESTASIM_PATH
            export QUESTASIM_PATH=/opt/mentor/questasim
            export PATH=$QUESTASIM_PATH/linux_x86_64PATH
            export PATH=$QUESTASIM_PATH/binPATH

    2. Crack
        a. copy sfk & MentorKG.exe to $QUESTASIM_PATH
            > sudo cp {sfk,MentorKG.exe} /opt/mentor/questasim/
            {Note: exe file is 32bit}
        b. > cd $QUESTASIM_PATH
        c. install wine 32bit through <https://github.com/zma/usefulscr ... i686-centos7.sh> or <https://centosfaq.org/centos/ann ... l-and-centos-7/>,
        > wine     # to download and install some dependency packages.
            {Note: need long time. The official yum mirrors only support wine 64bit, so we need to compile wine 32bit by ourself or install the personal yum mirror which support wine 32bit}
        d. > wine MentorKG.exe
        wait for a moment, and save the generated license file (named LICENSE.dat) to $QUESTASIM_PATH
            {Note: the LICENSE.dat in "crack-for-linux" folder is for PC 2dml.2dmldomain (IP: 172.19.24.55)}
        e. > sudo chmod a+x sfk
        > sudo ./sfk rep -yes -pat -bin /5589E557565381ECD00000008B5508/31C0C357565381ECD00000008B5508/ -bin /5589E5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33C0C357565381ECD8000000E8000000005B81C3/ -bin /415749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33C0C389FF415641554154554889CD534489C3/ -dir /opt/mentor/questasim
            {Note: some files (maybe 2 files) should be changed}
        f. > vsim
        g. Please enjoy yourself! If you meet some problems about package dependency, please go to "## Dependent packages and solutions"

    3. Dependent packages and solutions
       {Note: Some packages are in "dependent-packages-for-questasim-10.4c" folder}
        a. Could not find libdl.so.2 or libstdc++.so.5: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yum whatprovides <lib_name>   # find which package provide <lib_name>, e.g.: <lib_name>=libdl.so.2
            > sudo yum install glibc.i686   # for libdl.so.2
            > sudo yum install compat-libstdc++-33.i686   # for libstdc++.so.5

        b. Error when starting the license manager on Linux (lmgrd): "Command not found" o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 lmgrd is a binary executable file. It is the lack of dependent packages so that we could not execulate it. So we should first check its necessary dependent packages using ldd command:
                > ldd lmgrd
            ii. Check all the dependent packages list below and install the missing packages. As for lmgrd, the missing package is lsb, install it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 Debian and Ubuntu: need p libstdc++.so.5ackage "lsb-core". Command:
                    > sudo apt-get install lsb-core
                □ Red Hat and CentOS: need package "redhat-lsb". Command:
                    > sudo yum install redhat-lsb
                □ OpenSUSE: need package "lsb". Install using the YaST package manager.
            {Refs: https://www.comsol.com/support/knowledgebase/1199}

        c. Error: 'error: ** Fatal: Read failure in vlm process (0,0); Segmentation fault (core dumped)'
            i. Download the freetype package (or use it in "dependent-packages-for-questasim-10.4c" folder) and compile it.
                {Note: necessary compiling package should be installed: > sudo yum install gcc}
                > cd ~/Downloads
                > mkdir freetype
                > wget https://quantum-mirror.hu/mirror ... type-2.5.0.1.tar.gz
                > tar -xvf freetype-2.5.0.1.tar.gz
                > cd freetype-2.5.0.1
                > ./configure --prefix=/usr/local/freetype --without-png
                > make -j8
            ii. The finished libraries are now available inside the "objs/.libs" directory. As they are necessary to run QuestaSim we need to copy them into the install directory so they don't get lost and then modify QuestaSim's vsim script to use the new libraries instead of the system wide versions. Change directory to the directory where you installed QuestaSim, /opt/mentor/questasim, on my system. Note you may need to edit the directory paths to match those used on your system.
                > cd /opt/mentor/questasim
                > sudo mkdir freetype
                > sudo cp ~/Downloads/freetype/freetype-2.5.0.1/objs/.libs/libfreetype.so* ./freetype

            iii. Now we need to edit the vsim launch script to ensure the new freetype libraries are used:
                > sudo cp vco vco.bak
                > sudo chmod u+w vco
                > sudo vi vco
            iv. Search for the line " dir=`dirname "$arg0"` " and underneath add the following new line:
                > export LD_LIBRARY_PATH=/opt/mentor/questasim/freetype
            v. Then remove the writeable permition to protect the vco file:
                > sudo chmod u-w vco
            vi. Open new terminal to update PATH.
            {Refs: https://blog.csdn.net/ShiAokai/article/details/85125570 ; http://mattaw.blogspot.com/2014/ ... tarter-edition.html ; https://communities.mentor.com/thread/13821}

网友:
感谢感谢啊,,questa的破解资料很少啊》》

网友:
标记一下,好好收藏

网友A(2020-03-27):
这个安装了lsb,输入lmgrd -c /home/chenyi/programs/Questa10/questasim/license.dat还是显示没有此命令怎么办?能帮忙解答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装了lsb,输入lmgrd -c /home/chenyi/programs/Questa10/questasim/license.dat还是显示没有此命令怎 ...

环境变量是否有问题?可以尝试检查一下步骤1的e

网友B(2020-06-16):
[root@localhost questasim]# wine MentorKG.exe
0009:fixme:heap:RtlSetHeapInformation (nil) 1 (nil) 0 stub

Mentor Graphics MGCLD License KeyGen V11.4
⌐ 2020 by Team EFA (Eda For All).

Failed to load package info...

请问一下,没有生成LICENSE.dat,是什么原因。。重新安装了几次wine,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root@localhost questasim]# wine MentorKG.exe
0009:fixme:heap:RtlSetHeapInformation (nil) 1 (nil) 0 stub

Mentor Graphics MGCLD License KeyGen V11.4
⌐ 2020 by Team EFA (Eda For All).

Failed to load package info...

请问一下,执行之后,一直出现上述错误,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没有生成LICENSE.dat。
wine重新安装了很多次,都是可以执行32和64位的。

网友(2020-10-25):
引用 网友B:
[root@localhost questasim]# wine MentorKG.exe
0009:fixme:heap:RtlSetHeapInformation (nil) 1 (nil) 0 ...

我也是这样,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安装了lsb,输入lmgrd -c /home/chenyi/programs/Questa10/questasim/license.dat还是显示没有此命令怎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为也是遇到不认识lmgrd命令,我这里显示的是:“lmgrd:没有那个文件或目录”,不知道怎么才能解决

网友(2021-11-26):
我也是遇到了lmgrd这个问题,请问楼上的解决了吗?

网友C(2025-05-29):
请问前辈10.4c的安装包或者软件包可以分享一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前辈10.4c的安装包或者软件包可以分享一份吗?谢谢

通过网盘分享的文件:questasim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bT1PtUSNjYU1KsHLpkTyw?pwd=banc 提取码: banc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root@localhost questasim]# wine MentorKG.exe
0009:fixme:heap:RtlSetHeapInformation (nil) 1 (nil) 0 ...

执行完之后是否弹出了一个TXT文本?把那个保存为LICENSE.dat,然后sudo mv到questasim安装目录就行了。(来自五年后的回复,估计没啥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