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2C混合仿真求助

楼主(2019-12-02):
1. 用模拟的方式做了一个I2C Slave IP,因此也用了模拟方法加激励验证。

但是模拟加激励比较麻烦,而且验证肯定不充分。。

2. 网上可以找到I2C Verification IP,用来验证IC是否可靠

但是需要进行 数模混合仿真。。现在的问题是,服务器里没有安装相应的AMS软件,安装调试跑起来肯定要很久,风险也大,因此也不可能在服务器使用System Verilog+ Spectre Netlist的方案

3. 考虑了一下把Netlist拿出来放到Windows下,用Modelsim跑,但是Modelsim好像不能进行数模混合仿真。。

请问还有啥方案可以用来验证手上的这个IP电路吗?谢谢~

网友A:
写个脚本,将I2C时序转换成pwl形式的时序,调用后可以用方法1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个脚本,将I2C时序转换成pwl形式的时序,调用后可以用方法1验证。

谢谢,请问能否介绍的稍微详细一点,或者哪里可以看到相关信息呢?cadence帮助文档里面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能否介绍的稍微详细一点,或者哪里可以看到相关信息呢?cadence帮助文档里面有吗?
...

脚本是从数字小伙伴直接拿来的,我也不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本是从数字小伙伴直接拿来的,我也不会写。。。

是verilog语言写的程序,直接转换成PWL波形吗?能否再告诉下啥信息啊,现在网上也搜不到方法,我觉得你这个方案挺好的

网友:
语言不清楚,是转换为文本文件(其实就是pwl table),通过vpwlf调用

网友(2021-04-21):
i2c verification ip能发出来吗

网友(2021-09-22):
模拟的方式做了一个I2C Slave IP 这是啥意思啊,自己手动搭建模块?

网友:
用第一种方式,取analoglib里面找vbit的symbol,然后设置你想要的数字信号的码型和频率,重复次数等等,直接产生激励测试。

网友(2025-06-05):
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请问你在哪里找的验证ip,方便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