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2mw

楼主(2019-12-02):
使用milkyway进行gds2mw生成CEL视图后,set_attribite [get_ports VDD] "Power"进行电源地端口定义的时候,提示no port object matched "VDD",get_ports发现是无port,tf文件无pin layer,故map file对应到了text层,是此处问题或者其他有遗漏之处吗?或者gds文件需要处理?烦请各位赐教提供一个思路。谢谢!

楼主:
或者改用dbSetCellPortTypes "libname" "*" (("VDD" "POWER") ("GND" "GROUND"))#f

网友A:
1.你可以用Milkway gds2mw的时候设置pg ports属性:dbSetCellPortTypes
2.不知道你get_port的时候有没有抓到VDD的port,可以用get_ports -all -quiet VDD 试试
3.tf里的text是不影响的port生成的,前提是你还要设置auExtractBlockagePinVia  (extract pin by 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可以用Milkway gds2mw的时候设置pg ports属性:dbSetCellPortTypes
2.不知道你get_port的时候有没有抓 ...

感谢指教,有几个问题讨论下:1.dbSetCellPortType这个命令需要输入很多次才能成功,总是提示引号之后有多余的字符,格式如二楼列出,正确否?2.UG上说BPV之前定义端口类型,实验了不行,现在BPV之后定义类型是可行的,能抓到port,也就是说只能在FRAM中setporttpy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有几个问题讨论下:1.dbSetCellPortType这个命令需要输入很多次才能成功,总是提示引号之后有多 ...

1.dbSetCellPortTypes "libname" "*" '(
("VDD" "POWER")
("GND" "GROUND")
)#f
你这样写试试,是不是少了一个',上面标红的地方(这个命令你可以参考ug下的例子去设)
2.设置port类型可以在BPV之前呀,不知道你的整个脚本是如何设置的,有没有什么Warning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bSetCellPortTypes "libname" "*" '(
("VDD" "POWER")
("GND" "GROUND")

感谢回复,1.使用您提供的书写方式setporttype会提示语法错误,各行加换行符"\"后的提示亦是引号后有多余字符的提示,难道是版本问题。2.我直接在readgds后flatten就进行电源地端口定义,没有出现有用的warning提示,另:gds的pin layer map2 mw的text layer ,如此readgds 后CEL view还会有pin么,难道是此处有错误?

楼主:
已解决,综合分析,BPV之后用原方法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