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如何设置非周期的脉冲电压源

楼主(2019-12-03):
如题,Cadence中如何设置非周期的脉冲电压源,输入有2个信号TCK和TMS
TCK信号是周期信号,用vpulse可以设置
但是TMS不是周期信号,比如在TCK的第3个周期3.3V,高电平,持续差不多TCK一个周期降为0V,再之后可能第6个周期才有新的上升脉冲,然后比如持续2个TCK周期时常

尝试用多个vpulse叠加,但是仿真会报错

网友:
vpwl或者vpwlf

网友:
或者把它的行为模型写到一个veriloga里面

楼主:
请问这2个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2个的区别是什么?

vpwl是你一点一点写,vpwlf是可以读一个文件;本质一样,跳变比较多的时候用vpwlf方便些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Verilog-A来描述。

网友(2022-11-08):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用Verilog-A来描述。

想问下用verilog-A咋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