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 实现Round robin 轮询算法

楼主(2019-12-03):
假如有如下请求需要仲裁: req0, req1, req2, req3, req4, req5 ……,  其中req0, req1, req2位于高优先级组, req3, req4, req5 ……位于低优先级组,授权顺序:req0 -> req1 -> req2 -> req3 -> req0 -> req1 -> req2 -> req4 -> req0 -> req1 -> req2 -> req5
注:req0, req1 …… 每个请求高低优先级组可配置
楼主想到的方式:
1. 使用状态机,当请求过多时, 状态机的跳转逻辑复杂,时钟频率跑不上去
2. 使用桶形移位寄存器的方式,楼主只实现了req0 -> req1 -> req2 ->req3 ->req4 ->req5->req0->req1 ->req2 -> req3 -> req4 ->req5 的一组之间的轮询,涉及到两个组的没有实现

要实现上面的仲裁算法,大家有什么思路,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对给出的授权顺序有些疑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0/1/2是高优先级的,并且他们之间也有优先级顺序,可调。之后的3/4/5...是低优先级并且相互之间无优先级顺序。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状态机,是不是可以3/4/5...使用round robin arbiter,如果0/1/2 available的时候,跳出round robin去执行高优先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给出的授权顺序有些疑惑,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0/1/2是高优先级的,并且他们之间也有优先级顺序,可调。 ...

优先级,如我添加的图片所示

实际上如果只有少数的几个请求,是可以使用状态机跳转的, 但是如果我有比较多的请求, 比如说有32 个请求, 使用状态机,状态就会非常多了,那么这样的设计实际频率很难跑快啊

网友B:
计数器, 每个request有一个 计数器, 服务时间到了。 切换到另外一个 request。整体roundbin。  这样配置不同计数器,实现 服务 平均优先级。

网友C:
Round-Robin的Arbiter可以用一个加法器+位运算实现,相关的问题Stack Overflow上有过讨论哦。

多组轮询,即组之间有优先级,组内公平轮询,那么这就是fixed priority arbiter和round-robin arbiter的结合,称为分组优先级或者混合式优先级;
可以分成三个模块写:
priority gen -> protect_check -> grant_gen ; grant_gen -> priority gen(反馈回去) 这样切分模块,
然后priority gen模块里用2个RRB分别从两组请求里鉴取一个请求, 再接一个固定优先级的选择电路,这样子。

网友D:
用状态机实现,肯定会有时隙浪费的情况。可以在req和ack上增加fifo,以提高仲裁器的带宽,当然加了fifo,逻辑资源肯定会用的更多。具体可参考附件的论文。

Weber - 2001 - Arbiters Design Ideas and Coding Styles.pdf

网友:
卡卡卡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计数器, 每个request有一个 计数器, 服务时间到了。 切换到另外一个 request。整体roundbin。  这样配置 ...

你这个是基于时间的, 和我说的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状态机实现,肯定会有时隙浪费的情况。可以在req和ack上增加fifo,以提高仲裁器的带宽,当然加了fifo,逻 ...

感谢您提供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C:
Round-Robin的Arbiter可以用一个加法器+位运算实现,相关的问题Stack Overflow上有过讨论哦。

多组轮询, ...

我用状态机再两个周期内实现了分组判别优先级,看起来还能用,等我把其他模块写完,回头再改改这儿

网友(2022-01-26):
请问,有熟悉WFQ算法的吗

网友:
论文很棒!

楼主:
什么论文?

网友(2022-11-13):
很棒的解决方案

网友(2023-01-29):
引用 楼主:
什么论文?

2楼贴的附件

网友(2025-09-04):
我最近接收一个设计,有对应个优先级方法,交流一下:
我这边的设计需求是:
1. 存在req0~req15共16个请求;
2. 共存在4个优先级组(A>B>C>D),针对每一个req可以设置其所属的优先级组。
3. 当存在优先级冲突时,请求标号低的优先级高于请求标号高的。
如设置优先级组A(req2,req4,req5,req7,req9) ,组B(req1,req10,req14),组C(req3,req8,req11,req15),组D(req0,req6,req12,req13)
则整体优先级关系为:req2>req4>req5>req7>req9>req1>req10>req14>req3>req8>req11>req15>req0>req6>req12>req13

实现方法也很巧妙:
步骤1,针对4个优先级组声明4个16bit变量(A16,B16,C16,D16),将16bit源请求根据映射分组关系映射到4个优先级组的16bit变量(A16,B16,C16,D16)。
步骤2:先考虑A16中是否有请求、再考虑B16,再C考虑C16,最后考虑D16;假设A16中存在请求,则使用16bit数据找最低位为1的方法,即可找到当前应该响应的请求。对B16、C16、D16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