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斩波放大器怎么仿真其失调?

楼主(2019-12-03):
前面看到一个帖子提到斩波放大器用PSS来仿真失调。我用PSS仿真了,失调电压大于不加斩波调制的参考放大器。
我现在有一些问题:

(1)如果在蒙特卡洛中仿真PSS,得到的结果与单独PSS有所不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2)数据处理的话,是不是只能将MC仿真的PSS得到的数据导出用matlab处理?

(3)对失调电压的仿真,前仿真的结果是不是不能作为参考?我用前仿真,未加斩波调制的放大器的失调电压要远小于有斩波调制的放大器(斩波放大器的低通滤波我只用了一阶)。

网友A:
怎么可能用了chooper失调还变大了,你怎么测的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用了chooper失调还变大了,你怎么测的失调

谢谢您的回复!我将斩波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入接共模电平1.65V,然后用PSS仿真,看低通滤波后的输出。我的斩波频率为2MHz
下图是我的仿真电路

下图是我PSS仿真得到的滤波器输出。
同样接成跟随器,输入给共模电压1.65V,用TRAN仿真得到的,未加斩波调制的运放的输出如下图

可以明显看到加了斩波调制后运放的失调电压增加了,而且增加的是系统失调。MC得到的随机失调恶化更严重。

楼主:
我意识到斩波频率过大,这导致残余失调的增加。我把斩波频率改为10KHz,滤波器3db频率为15Hz,输入共模电压1.65,PSS仿真的到失调比原先要小很多。

但与未加斩波调制的原运放相比,其失调仍大了一个数量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将斩波运放接成跟随器,输入接共模电平1.65V,然后用PSS仿真,看低通滤波后的输出。我的 ...

1. 没加mismatch前,你那种仿真的其实是系统性的失调,等于(Vocm-Vicm)/gain,加不加chopper影响最大的应该是gain的变化。
2. choopper对Vos的影响还是要看MC仿真mis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没加mismatch前,你那种仿真的其实是系统性的失调,等于(Vocm-Vicm)/gain,加不加chopper影响最大的 ...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MC对mismatch仿真后,斩波放大器的失调确实比参考放大器(未加斩波的原放大器)要小。图如下,第一张为参考放大器的失调,第二张为斩波放大器的失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MC对mismatch仿真后,斩波放大器的失调确实比参考放大器(未加斩波的原放大器)要小。 ...

有这么大吗。。加了chooper还有几个mV的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大吗。。加了chooper还有几个mV的os

只将失调降低了一个数量级,确实效果不怎么好,我需要再仔细想想原因出在哪。

楼主:
我将开关mos管的长宽都尽量减小,chopper的效果变好,前仿真结果显示可以将失调降低至几百微伏

网友B(2021-04-16):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斩波运放失调的仿真方法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斩波运放失调的仿真方法吗?感谢

我是通过蒙特卡罗仿真来看斩波运放的失调的。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放大,输入接共模电平,在瞬态仿真中看输出的平均电压。蒙卡仿真可以得到失调的分布图。

网友B(2021-06-23):
引用 楼主:
我是通过蒙特卡罗仿真来看斩波运放的失调的。将运放接成单位增益放大,输入接共模电平,在瞬态仿真中看输 ...

再问一个问题a,你瞬态跑了多久啊,和斩波周期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个问题a,你瞬态跑了多久啊,和斩波周期有关吗

瞬态仿真中,仿真时间长度不变的情况下,斩波频率越高,仿真消耗的时间越长

网友C:
引用 楼主:
瞬态仿真中,仿真时间长度不变的情况下,斩波频率越高,仿真消耗的时间越长
...

楼主,你好,按照你所说进行瞬态仿真时,在时钟的上升沿(下降沿)输出有一定脉冲,算失调时也需要计算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按照你所说进行瞬态仿真时,在时钟的上升沿(下降沿)输出有一定脉冲,算失调时也需要计算进 ...

我是直接算平均电压的,所以这个脉冲也算进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算平均电压的,所以这个脉冲也算进去了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算平均电压的,所以这个脉冲也算进去了

你好,我想问一下,斩波运放前后,你的失调降低了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MC对mismatch仿真后,斩波放大器的失调确实比参考放大器(未加斩波的原放大器)要小。 ...

请问,第二张图是直接蒙特卡洛里跑tran得到的吗?还需要PS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第二张图是直接蒙特卡洛里跑tran得到的吗?还需要PSS吗?

第二张图是蒙卡里跑瞬态得到的,跑PSS不容易收敛,耗时太长了

网友E(2021-09-09):
请问斩波运放不用蒙特卡洛仿真,该如何仿呀?或者哪里有具体的仿真方法可以学习,最近很苦恼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斩波运放不用蒙特卡洛仿真,该如何仿呀?或者哪里有具体的仿真方法可以学习,最近很苦恼这个 ...

可以在放大器输入端加直流电压来模拟失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放大器输入端加直流电压来模拟失调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是用开环仿真还是单位增益负反馈结构呢,我用两种方法,结果有一定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是用开环仿真还是单位增益负反馈结构呢,我用两种方法,结果有一定差别
...

一般仿真失调是用闭环单位增益来仿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仿真失调是用闭环单位增益来仿真的

好的,谢谢~

网友F(2022-04-01):
大佬你好!
已经将运放接成负反馈了,但是用蒙特卡洛仿瞬态,出来的失调比不加斩波时还大
想问一下用蒙特卡洛瞬态仿真求失调的计算公式是像我这样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佬你好!
已经将运放接成负反馈了,但是用蒙特卡洛仿瞬态,出来的失调比不加斩波时还大
想问一下用蒙特 ...

我用的计算公式是运放输出减去输出共模电压,再取平均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E:
请问斩波运放不用蒙特卡洛仿真,该如何仿呀?或者哪里有具体的仿真方法可以学习,最近很苦恼这个 ...

好兄弟 你的苦恼解决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用了chooper失调还变大了,你怎么测的失调

大佬,您这个运放输出端接的电路是什么作用阿?

网友:
想请教楼主一下,在斩波模块加到电路中后会影响电路的静态工作点(斩波模块嵌入折叠cascode),该如何评估这种影响呢?不用管还是要根据这个影响重新调整电路静态工作点

网友:
请问你用的什么滤波器呢

网友(2023-08-07):
引用 网友A:
1. 没加mismatch前,你那种仿真的其实是系统性的失调,等于(Vocm-Vicm)/gain,加不加chopper影响最大的 ...

想问系统 offset是tran扫描加上所有PVT条件得到的,随机offset是tran扫描但是MC仿真勾选mismatch和process得到的,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2023-11-13):
请问楼主pss怎么设置啊?我仿斩波运放总显示不收敛

网友(2024-12-02):
同求仿真方法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按照你所说进行瞬态仿真时,在时钟的上升沿(下降沿)输出有一定脉冲,算失调时也需要计算进 ...

您好,求问一下为什么你的时钟毛刺这么小啊?我做出来大概会在2mV左右,是你的10倍了。所以请问几个问题:

1、你这个放大器是开环的吗?有没有在放大器输入端加入斩波啊?

2、有用什么消除毛刺的方法吗?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