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 verilog的automatic问题

楼主(2019-12-03):
最近遇到一个情况:
task function1(bit [31:0] dat[]);
        foreach(dat)begin
             bit [2:0]  offset = dat[2:0];
             .............
        end
endtask
这样书写就会报错说bit [2:0]  offset = dat[2:0];这一行的 i 是非法的,但是:
automatic task function1(bit [31:0] dat[]);

        foreach(dat)begin

             bit [2:0]  offset = dat[2:0];

             .............

        end

endtask

这样有没有问题了,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大神指点一下。(注:这个task是一个全局的,不在类里面)

楼主:
看不到代码吗?我不是写了吗?就是为啥加了automatic在那里用哪个 i 就没问题,没加就报非法,(foreach里面是dat i  打不出来不知道为啥)

楼主:
用图片试试吧

网友A:
哥来告诉你,
task function1(bit [31:0] dat[]);
       foreach(dat[i])begin
            bit [2:0]  offset = dat[i][2:0];
       end
endtask
这个任务中,foreach的迭代索引变量 ”i“ 是自动变量,data[i][2:0]是由自动变量索引出来的一个数据。自动变量有个规定就是:声明于自动task或function中的变量对于域来说是本地的,其生命周期从这些task或function调用开始到这些task或function调用结束(引自赛宝龙所著的《IC验证工程师的口袋书》)。放到你这个例子中,自动索引变量 ”i“ 到foreach结束后就释放了,而变量 ”bit [2:0]  offset“是静态变量,因为task没有被声明为automatic,那么offset默认就是静态的,这样就有矛盾了,这与C语言中,一个指针指向的空间被释放了但继续使用该指针一样,可以编译通过,但是运行就会崩溃。SystemVerilog是高级语言,直接在编译阶段就禁止这种操作了。
如果你想编译通过,可以在task前面加上automatic,也可以使用 "automatic bit [2:0] offset = dat[i][2:0]",这样task中所有的变量都被显式声明为automat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来告诉你,
task function1(bit [31:0] dat[]);
       foreach(dat)begin

你好,你说的那本书的话在哪可以找到呢。

网友:
你这个主要是因为offset默认是static local variable,不能被automatic variable dat[i]初始化。

改成这样就行了。
task function1(bit [31:0] dat[]);
       foreach(dat[i])begin
            bit [2:0]  offset;
            offset = dat[i][2:0];
       end
endtask

网友:
楼上都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