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的STB仿真

楼主(2019-12-03):
【求助】在用STB仿真运放时,得出下图中的结果。其含义是什么?为什么后面都跟着@freq=  ?

网友A:
PM在gain为0的时候测量,这个频率就是后面@的2.4M。
GM在phase为0测量,这个频率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M在gain为0的时候测量,这个频率就是后面@的2.4M。
GM在phase为0测量,这个频率同理。 ...

谢谢。还想再请教一下,用STB仿真可以仿出运放的PSRR?求详细步骤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再请教一下,用STB仿真可以仿出运放的PSRR?求详细步骤

PSRR跑AC吧,论坛都有运放仿真教程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2022-08-04):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想再请教一下,用STB仿真可以仿出运放的PSRR?求详细步骤

PSRR要通过电源端加AC仿真得到吧,STB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