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rc提参之后的后仿

楼主(2019-12-03):
求助!请问各位大神qrc提参之后得到av_exracted怎么设置下一步的后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感谢分享!

网友B(2020-10-22):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

谢谢您的手册,我用的smic18mmrf最新(19年版本)的,DRC,LVS 都么有问题,但是PEX 么有rules 文件,有xRC 的文件,请问我该如何获得PEX 提参的 rule 文件 ?
找原厂要 ? 还是 自己根据 lvs 规则文件修改得到PEX 的规则文件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手册,我用的smic18mmrf最新(19年版本)的,DRC,LVS 都么有问题,但是PEX 么有rules 文件,有x ...

补充下,根据原厂提供的参考手册,我修改lvs的规则文件生成 PEX的规则文件,无错误,有46条关于网络的警告,可以得到导出 calibre 参数文件,可以打开,但是里面只有端口和晶体管,没哟电阻,电容,二极管 参数(提参设置是 RCC模式)。我怀疑是我自己生成的PEX的规则文件有问题,不敢确认,您可以指点一二么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根据原厂提供的参考手册,我修改lvs的规则文件生成 PEX的规则文件,无错误,有46条关于网络的警 ...

您好,能麻烦您发一下参考手册吗,我这边也遇到相关的问题,想照着手册改一下lvs,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能麻烦您发一下参考手册吗,我这边也遇到相关的问题,想照着手册改一下lvs,非常感谢!
...

您好,其实厂家给的参考文档我拿到的是一个快速预览版本,我按照流程,测试了3天,都会有问题;其次,我也没有找打QRC 的技术模板文件,人家支持了2次,还是一个结果,我这QRC没有成功过,所以,您问问其他可以的朋友。

网友D(2020-12-06):
您好,我最近也是在用SMIC18um工艺进行设计仿真,发现只有DRC和LVS文件,没有QRC或者.xrc文件可以提取寄生参数,请问您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嘛

网友E(2021-04-08):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最近也是在用SMIC18um工艺进行设计仿真,发现只有DRC和LVS文件,没有QRC或者.xrc文件可以提取寄生 ...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跟你一样的情况。

已经解决了,在公众号:IC技能搬运工 里面,他推文中设计就是用的SMIC180nm工艺,但这个工艺比较老了,如果是流片不建议使用,如果只是做设计仿真验证那还可以。这个公众号的“知识星球”里面可以下载工艺包。

网友F(2023-09-16):
请问一下,我用QRC跑后仿,av_extrated数据为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24-04-15):
引用 网友F:
请问一下,我用QRC跑后仿,av_extrated数据为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之前也出过这种情况,你多半要改一下SET UP中得某个enable,去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