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蒙特卡洛mentecarlo 仿真时设置333个点。

楼主(2019-12-03):
请问蒙特卡洛mentecarlo仿真时的333个设置的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仿真的次数啊

网友A:
蒙特卡罗仿真,类似于数学上的参数估计。 假设我们认为某个变量服从正太分布,但是描述这个正态分布的均值和方差是不知道的, 我们希望通过仿真得出这两个值。 怎么做呢, 用到的就是数学上的参数估计, 参数估计就需要样本, 你仿真333次就相当于获取了333 个“服从”这个正太分布的样本数据,然后通过统计学的计算,得出均值和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特卡罗仿真,类似于数学上的参数估计。 假设我们认为某个变量服从正太分布,但是描述这个正态分布的均值 ...

好的哦,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