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硬件配置问题

楼主(2019-12-03):
现在在用的版本是IC616,硬件是AMD FX8300 /16g/ GT730 / Redhat 6/  现在偶尔会出现卡顿,是不是硬件配置太旧引起的?

各位都用的什么配置啊?

网友:
这种硬件配置是不可能卡顿的。

楼主:
额。。。拖放移动偶尔出现停顿,3~10秒不等… 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楼主:
再补充一下,之前用IC5 使用RHEL4 没有出现过,现在更换了系统和IC6,偶尔就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换固态硬盘,虚拟机多分配几个核心和内存试试

网友:
这得看你是什么规模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