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提寄生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9-12-03):
紧急求助,对寄生电阻设置了阈值为10欧姆,combine和short都为10,为什么提出来还有很多小于1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大神们求解答阿

网友A:
不懂,楼主这是要在提取寄生的时候,把小于10欧的寄生电阻过滤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楼主这是要在提取寄生的时候,把小于10欧的寄生电阻过滤掉吗

是的,有这个选项可以虑掉很小的电阻,可实际上我却滤不掉。。。

网友B:
这得看你的rule 具体怎么写的
lvs filt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你的rule 具体怎么写的
lvs filter

rule没有改动,电容正常过滤,电阻就过滤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看你的rule 具体怎么写的
lvs filter

网友B:
rule 里加上
lvs filter R < 10 short
试试
10 这个单位你按照你的单位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里加上
lvs filter R < 10 short
试试

加上后会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le 里加上
lvs filter R < 10 short
试试

这是错误显示

网友(2020-02-06):
引用 楼主:
加上后会报错。。

和LVS设置没有任何关系;
寄生提取模型是啥?派型网络?你查一下吧,可能是由于节点有C,所以所以R不能合并

网友(2021-08-12):
请问 楼主解决了嘛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