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PX功耗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9-12-03):
各位大神,最近在作PTPX功耗分析,time_based模式
set_power_analysis_options  -waveform_interval 这个选项对功耗波形的结果影响很大,比如1ns和0.1ns,功耗波形在verdi里面上用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的average值差距很大,如下面两幅图所示,图1是1 ns,图2是0.1 ns,图3是report_power -summary报出来的功耗信息,不管interval设置为多少,report的功耗都是不变的,求教各位,这是什么原因,time_interval这参数到底是什么意义
图1

图2

图3

网友A:
ptpx是根据你给的波形的精度来计算功耗的,-waveform_interval 这个选项只是告诉ptpx生产功耗波形的分辨率,当这个指定的间隔超过实际计算的间隔后,ptpx会把这段时间的功耗(平均?)分配到指定的波形间隔时间内,这会导致你用verdi计算的结果和这个参数很有关系,最终以ptpx的结果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tpx是根据你给的波形的精度来计算功耗的,-waveform_interval 这个选项只是告诉ptpx生产功耗波形的分辨率 ...

那这个实际计算的间隔是多少呢,是VCD波形里描述的最快的时钟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实际计算的间隔是多少呢,是VCD波形里描述的最快的时钟频率?

不是最快的时钟频率,是你的仿真精度,在timescale里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最快的时钟频率,是你的仿真精度,在timescale里定义的

我的仿真时间单位 timescale 1 ns/10 ps,你的意思是time_interval应该设置为1ns吗?
还有我发现report里面的total power,和将interval设置为最快时钟频率波形上average算出来的值是一样的,这说明report里面的值是按照最快时钟频率来计算功耗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仿真时间单位 timescale 1 ns/10 ps,你的意思是time_interval应该设置为1ns吗?
还有我发现report里 ...

你的例子里面精度应该是10ps,当你的仿真是前仿,也就是你所有事件都是在时钟边沿发生的,那么最后出来的平均功耗在最快时钟周期的interval是对应起来的,如果是后仿应该不是这样的。

网友(2022-06-11):
顶,但读完也没找到想要的答案。waveform_interval默认就是波形仿真精度,我们要在什么场景下怎么用这个参数呢?怎样设置参数,得到的peak_power是合理的呢?

网友B(2022-09-01):
请问怎么把rtl仿真信号波形和功耗仿真的fsdb pc(module)信号 放在一个nwave里?

网友(2022-10-13):
请问楼主怎么将这个功耗波形在verdi里面查看呀?

网友C(2023-06-21):
请问楼主,fsdb波形用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的值和report里的值差距很大怎么办,我看你的report里只有6uW,但是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有66uW,以哪个为准啊?

网友:
很好,我也遇到了

网友(2023-11-30):
这个问题很头疼,你看报告中,peak功耗是平均动态功耗的500倍,那么你设计芯片电源网络和LDO的时候,难道要按照peak指标去做吗?哪个设计能做的下来。所以这个peak的意义不明白,interval设置大一点结果就能降下来,设小了就超过设计目标,自己欺骗自己?

网友D(2024-02-29):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fsdb波形用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的值和report里的值差距很大怎么办,我看你的report里只有6 ...

verdi里可以设置drowing style,选择piecewise constant 再看结果就和report里的一样了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fsdb波形用average/min/max/RMS算出来的值和report里的值差距很大怎么办,我看你的report里只有6 ...

fsdb的不准,用的是相邻两点的线段绘制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D:
verdi里可以设置drowing style,选择piecewise constant 再看结果就和report里的一样了 ...

您好这个在哪设置啊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把rtl仿真信号波形和功耗仿真的fsdb pc(module)信号 放在一个nwave里?

同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