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人做过ADC的音频播放是出现嘟嘟嘟的声音

楼主(2019-12-03):
信号源发出1K的正弦波,通过adc采样产生一个16bit的数据,采样频率是32k,附件是采样后的1K正弦波的文件。对这个音频文件做FFT分析发现其频谱只有一个1K信号,并没有其他的频率信号,请教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录音后的1k正弦波文件

网友A:
这边是采样中断了吧,幅度突变是会出嘟嘟声的

网友B:
你也是个人才,让别人帮忙分析样本,居然还要收费。

网友B:
我结合你的描述和二楼的波形分析一下。你是不是采样的数据不多,想听声音数据时长不够,然后把原始数据复制粘贴了N次?做FFT的时候是用的原始数据做的,自然没问题,复制后的数据在衔接处有跳变点,所以产生了嘟嘟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结合你的描述和二楼的波形分析一下。你是不是采样的数据不多,想听声音数据时长不够,然后把原始数据复制 ...

他那不是复制造成的,里面有很多中断,中断位置都不一致的。不知道怎么采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是个人才,让别人帮忙分析样本,居然还要收费。

不好意思啊,不经常发帖没注意到这一点,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是采样中断了吧,幅度突变是会出嘟嘟声的

谢谢大神,请问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分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请问这个是用什么软件分析的?

很多软件都能看,我这边顺手用的Audac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不是复制造成的,里面有很多中断,中断位置都不一致的。不知道怎么采样的
...

adc采出来的数据我是通过中断信号,让主机采集数据存到数组里面,等到数组满了之后,再产生中断,往SD卡里面写。可能这两个步骤之间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adc采出来的数据我是通过中断信号,让主机采集数据存到数组里面,等到数组满了之后,再产生中断,往SD卡 ...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你的数组才多大,两次中断之间肯定是不连续的。你为什么不把adc的数据和量化完成信号通过gpio直接输出,然后用逻辑分析仪抓取,这样可以抓无限长的数据。这个过程也要确保采样间隔是均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了,你的数组才多大,两次中断之间肯定是不连续的。你为什么不把adc的数据和量化完成信 ...

我想把数据存到SD卡里面,从应用的角度在调试这个流程,用罗分抓可以暂时用,但是不适合应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把数据存到SD卡里面,从应用的角度在调试这个流程,用罗分抓可以暂时用,但是不适合应用

...

这种应该用dma吧,利用中断读取很容易丢失部分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用dma吧,利用中断读取很容易丢失部分数据的

dma也不太行,dma是往ram里面写数据,ram毕竟没多大,还是有中断连续的问题。他是想往sd卡里面写大量数据,应该用乒乓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dma也不太行,dma是往ram里面写数据,ram毕竟没多大,还是有中断连续的问题。他是想往sd卡里面写大量数据 ...

使用了乒乓buf,然后打开了dma,的确效果好很多了,录音100多秒,就出现几处正弦波不连续的,不过就这几处还是影响听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