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自动插入的ICG不能复位

楼主(2019-12-04):
用DC自动插入ICG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因为初始的时候有的clock没有,所以ICG里的latch没法transparent,等于是latch没有复位,导致ICG输出是X态。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难道需要自己手动修改么?

求大佬们帮忙,好难受。
上一次是写脚本批量改的

网友:
不能re-syn吗

楼主:
re-syn是什么命令么?
虚心求教

网友A(2020-01-05):
low power icg本来就不是可以reset的。楼主是在做后仿么?

网友B:
如果ICG的CLK输入初始态为0,ICG的输出就不会是X。
如果设计中无法保证ICG的CLK输入初始态为0,可以在仿真的初始阶段,功能电路还没有run起来之前,force CLK输入=0几十ns,然后release。

楼主(2020-04-01):
引用 网友A:
low power icg本来就不是可以reset的。楼主是在做后仿么?

是在做后仿,clock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而且有的clock在开始上电复位的时候是没有的。所以DC时放进去的ICG latch AND和latch OR的都有。
有的是Latch AND不能transparent,有的是Latch OR不能transparent。
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后来找规律用脚本改的DC网单,然后和改之前的做formal验证

发帖是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ICG的CLK输入初始态为0,ICG的输出就不会是X。
如果设计中无法保证ICG的CLK输入初始态为0,可以在仿 ...

谢谢!主要问题是不只有Latch AND,还有Latch OR的,因为很多path的是半个周期的。
CLK默认0只是对LatchAND的ICG有用,Latch OR的还一样。
相当于CLK default high & rise/fall edge gating和CLK default low & rise/fall edge gating这四种组合都有

网友(2022-07-08):
后来怎么解决的楼主大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