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输出噪声电压跟什么有关?

楼主(2019-12-04):
一个LDO,输出噪声电压如何优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减小了几个输出电阻,好像输出噪声电压没变呢?

要先找出主要噪声源啊,电阻一般只会在输出电流很小,阻值很大的情况下占主导。
跑仿真做个noise summary看分布。

网友B:
LDO噪声主要来源:
1. 输入基准电压的噪声;
2. error amplifier 的噪声

网友A:
补充一下2楼,还有电阻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噪声主要来源:
1. 输入基准电压的噪声;
2. error amplifier 的噪声

1. 输入基准电压用的理想的;
2. error amplifier对输出噪声有哪些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下2楼,还有电阻的噪声。

减小了几个输出电阻,输出噪声电压没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找出主要噪声源啊,电阻一般只会在输出电流很小,阻值很大的情况下占主导。
跑仿真做个noise summary ...

嗯 1/f噪声如何优化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1/f噪声如何优化呢?

加管子W和L,或用chopping

网友C:
你这个没加参考电压电路进去仿真吧,如果加了,你就不会在意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加参考电压电路进去仿真吧,如果加了,你就不会在意这个了。

确实,一般参考电压噪声比运放噪声贡献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没加参考电压电路进去仿真吧,如果加了,你就不会在意这个了。

没加 单仿 离spec还有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管子W和L,或用chopping

noise summary的id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noise summary的id是指?

沟道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