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启动电路疑问

楼主(2019-12-04):
电路如附件,图中红色圈的器件是存在疑问的地方。照片中器件有两个环,提图公司把他判定为隔离NMOS管,
但是放到电路中,完全工作不了。
这个管子的Gate是接GND的,几个相同尺寸的管子串联起来,再接一个二极管连接的NMOS管,很奇怪。

网友:
是不是利用亚阈值漏电做的超低电流偏置

网友:
NMOS栅极接地,怎么能工作呢?

网友:
想想是不是本征器件。阈值接近0或者负值。栅接地相当于电流源。

楼主:
搞清楚了,都是全隔离的器件,上面管子是depletion nmos,下面是lvt nmos,超低压电流偏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