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提取目标坐标

楼主(2019-12-04):
最近自学skill ,写了一个脚本目的是提取指定library ->cell 里面的某层layer 的坐标 ,println 是为了想看结果是否正确请大神帮忙看看哪里出问题了,没有结果输出
procedure(get_bbox(libname cellname)
let(()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r")
Shapes= geGetSelSet(cv)~>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when(shape~>layerName == "OUTLINE"
          sel_obj_bbox = shape~>bBox
          bbox0 = car(sel_obj_bbox)
          bbox1 = cadr(sel_obj_bbox)
          bbox_X0 = xCoord( bbox0)
          bbox_Y0 = yCoord( bbox0)
          bbox_X1 = xCoord( bbox1)
          bbox_Y1 = yCoord( bbox1)
println(bbox_X0)
println(bbox_Y0)
println(bbox_X1)
println(bbox_Y1)
println(bbox0)
println(bbox1)
);when
);foreach
);let
);proc

网友A:
car后可能不能使用xCoord,yCoord了,这里应该使用别的命令得到ll和ur具体忘了,
你可以试试
          bbox_X0 = xCoord( bbox0)
          bbox_Y0 = yCoord( bbox0)
改成
          bbox_X0 = car( bbox0)
          bbox_Y0 = cadr( bbox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r后可能不能使用xCoord,yCoord了,这里应该使用别的命令得到ll和ur具体忘了,
你可以试试
          bbo ...

谢谢,大概知道原因了,和xCoord yCoord没有关系哦,应该是println的语句不能太写在when里面,放到when的外面就可以了

楼主:
另外还想知道如果cellname是一个list的话 是不是对cell 的list先进行foreach操作,这样的话脚本里面就有两foreach,不知道foreach是不是可以嵌套使用

网友:
foreach可以嵌套使用,嵌套多了就是运行时间长

楼主:
现在想调出指定library 的celllist ,并且通过识别cell内部的outline层次的坐标来进行从左往右依次排列,但是以下脚本一直实现不了,请大神帮忙看一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procedure(inst_sel_cells(libname celllist)
  let((cv  is_cell_there x x1 y1 width)
   x=0.0
   cv=geGetEditRep()
    foreach(cell celllist
     printf("Working on %L\n" list(libname cell))
     is_cell_there = ddGetObj(libname  cell "layout")
        if(is_cell_there then
        x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layout" "maskLayout" "r")
        when(xcv
       foreach(shape geGetSelSet(xcv)~>master~>shapes
       when(shape~>layerName == "OUTLINE"
            sel_obj_bbox = shape~>bBox
          bbox0 = car(sel_obj_bbox)
          bbox1 = cadr(sel_obj_bbox)
          bbox_X0 = xCoord( bbox0)
          bbox_Y0 = yCoord( bbox0)
          bbox_X1 = xCoord( bbox1)
          bbox_Y1 = yCoord( bbox1)
        width=bbox_X1 - bbox_X0
        x1=x-bbox_X0
        y1= -bbox_Y0
      );when
      );foreach
        dbCreateInst(cv xcv "" list(x1 y1) "R0")
        x=x+width
        );when
      else
      printf("Can't find cell %s in libaray %s\n" cell libname)
        );if
);foreach
);let
);proc

网友B:
同是新手,说一下我感觉有问题的地方。geGetSelSet()函数可能用错了,xcv是你打开的数据库文件,不能这样操作的吧。现在不方便上手操作,所以只是提下建议(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是新手,说一下我感觉有问题的地方。geGetSelSet()函数可能用错了,xcv是你打开的数据库文件,不能这样操 ...

非常感谢,确实是geSelSet() 用错了,直接xcv~>shapes 就可以了

网友:
啊哦,陌生的知识

网友(2020-01-04):
procedure(get_bbox(libname cellname)
let(()
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name "layout" "maskLayout" "r")
Shapes= geGetSelSet(cv)~>master~>shapes
foreach(shape Shapes
        when(shape~>layerName == "OUTLINE"
          sel_obj_bbox = shape~>bBox
          bbox_X0 = xCoord(xCoord( sel_obj_bbox))
          bbox_Y0 = yCoord(xCoord( sel_obj_bbox))
          bbox_X1 = xCoord(yCoord( sel_obj_bbox))
          bbox_Y1 = yCoord(yCoord( sel_obj_bbox))
println(bbox_X0)
println(bbox_Y0)
println(bbox_X1)
println(bbox_Y1)
);when
);foreach
);let
);proc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调出指定library 的celllist ,并且通过识别cell内部的outline层次的坐标来进行从左往右依次排列,但 ...

试试吧,不一定对
procedure(inst_sel_cells(libname)
  let((cv  is_cell_there x x1 y1 width)
    celllist=ddGetObj(libname)~>cells~>name
    x=0.0
    cv=geGetEditRep()
    foreach(cell celllist
     printf("Working on %s %s\n" libname cell)
     xcv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layout" "maskLayout" "r")
      when(xcv
        foreach(shape setof(tmp xcv~>shapes tmp~>layerName=="OUTLINE")
          sel_obj_bbox = shape~>bBox
          bbox_X0 = xCoord(xCoord( sel_obj_bbox))
          bbox_Y0 = yCoord(xCoord( sel_obj_bbox))
          bbox_X1 = xCoord(yCoord( sel_obj_bbox))
          bbox_Y1 = yCoord(yCoord( sel_obj_bbox))
          width=bbox_X1 - bbox_X0
          ;x1=x-bbox_X0
          ;y1= -bbox_Y0
        )
        dbCreateInstByMasterName(cv libname cellname "layout" x:0 "R0" 1)
        x = x + width
      );when
    );foreach
  );let
);pr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