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向提取的edif导入ic5141成功

楼主(2019-12-04):
反向提取的edif文件导入ic5141成功,ciw提示checkout of edifin(940) was successful,
process edifin Done
但在library manage中没有看见导入的库,有做过的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
1、有没有refrash?

2、看你的的edif文件是放在哪个文件夹下。
     一般edif文件放在哪个文件夹,就打开该文件夹的virtuoso窗口,再导入edi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