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时钟域信号的传递

楼主(2019-12-04):
A时钟域下当sigA通过clkA写入,但是在B时钟域,会等其写入完毕并操作别的操作,之后会使用这个sigA信号,这时候可以省略sigA的同步吗

网友:
只要你确定跨时钟域采的时候是稳定的,就可以啊

网友:
如果时间足够长
理论上是可以的

要对场景分析清楚
确保二者永远不会存在采样竞争的问题

稳妥起见,最好同步过去
额外资源消耗有限的条件下
安全可靠的跨异步设计才是最优选择

网友(2020-01-19):
最好是同步一下,这样设计方便移植和传承。

网友:
只要你确认是安全的,可以不做同步。但是非常不推荐。
最好是同步,这样代码具有可维护性。否则哪天功能有改变,就有bug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