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设计规则的问题,大神何在?

楼主(2019-12-04):
Use anchor at end of isolated long metal lines whenever possible 这句中的anchor到底是啥东西?求大神详细解释下

网友A:
连接到地的过孔, 均匀分布在长线两边及周围。 PCB板肯定是这些东东。 其他类似,Maybe,实施的方案有不同。

网友:
不明觉厉,就是说虽然不明白,但是开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地的过孔, 均匀分布在长线两边及周围。 PCB板肯定是这些东东。 其他类似,Maybe,实施的方案有不同 ...

看这个anchor结构 不太明白

网友(2020-03-12):
我听过一次类似的,就是要求在长导线的线头打一些过孔来固定线头,防止在生产制造过程中线头卷曲变型,导致出现问题。那个效应具体的名称不太记得了,但大致意思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