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眼图仿真直流偏移消除电路(DCOC)的问题

楼主(2019-12-05):
如图有差分两路信号,显然红色信号和绿色信号的直流电平有偏移大概0.02V(我理解的直流电平是信号的中间位置)
红色和绿色加粗直线是两信号通过RC低通滤波网络后的瞬态信号,它们分别加在直流偏移消除电路(DCOC)的两个输入端口

DCOC电路的工作原理就是比较输入两信号直流电平的差别,然后反馈到电路前端进行实时调整

但通过RC低通滤波网络后的这两个信号(红色和绿色加粗直线)明显不能反映实时信号的直流电平差别

DCOC输入端(经过RC低通网络后的)直流偏移大概只有0.005V(如图红色和绿色加粗直线),但信号的直流偏移大概有0.02V(如图红色和绿色信号)

所以想请教,
是我输入信号源选择有问题?(用的理想库里的iprbs,两个,一个原信号,一个反相信号,差分输入。rand_bit_stream+vccs,vsource里的prbs也试过但都是一样的问题)
信号输入还需要加必要的器件?比如信号源和电路间串接一个电容?但这样对输入信号的改变很大
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坐等大佬解答

网友A(2020-10-14):
DC offset的大小请问是怎么得知的,我现在在做dcoc检测,电路原理有点搞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C offset的大小请问是怎么得知的,我现在在做dcoc检测,电路原理有点搞不清

前仿真差分电路完全对称的话,DC仿真是显示不出offset情况的,瞬态仿真看你输入加的信号情况可能会出现,后仿真版图或多或少有不完全对称的情况在DC仿真的时候看节点电压可能就能看到offset了

网友B(2022-03-28):
引用 楼主:
前仿真差分电路完全对称的话,DC仿真是显示不出offset情况的,瞬态仿真看你输入加的信号情况可能会出现, ...

请问如果加了DCOC,前仿真时怎么添加输入信号才能检测DCOC的效果?

网友(2024-07-26):
引用 网友B:
请问如果加了DCOC,前仿真时怎么添加输入信号才能检测DCOC的效果?

请问答主现在知道前仿怎么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