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编译报错 Error-[MTL] Memory Too Large

楼主(2019-12-05):
详细的就一句话 :the size of memory is too large to be handled. the maximum is 2GB-1.
这个内存是我自己定义的,绝对没超过2GB。。。。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2020-02-26):
你好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0-09-17):
同问上面问题,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2020-11-25):
用reg定义,不能用wire

网友A(2021-01-18):
顶,这个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了,可能是定义了多个数组,他们的Size总和超过了2GB-1.(我也正在解决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顶,这个问题我最近也遇到了,可能是定义了多个数组,他们的Size总和超过了2GB-1.(我也正在解决中) ...

单个不能超过2G,分拆的话可以无限多,前提是你机器的物理内存够大。仿真的时候这些数组实际上是要映射到物理内存上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个不能超过2G,分拆的话可以无限多,前提是你机器的物理内存够大。仿真的时候这些数组实际上是要映射到 ...

是的。除此之外,我试了几种方法(尝试-full64 或者使用unlimit stack)都没起作用,最后还是靠分拆到不同的class解决的。

网友(2022-01-21):
引用 网友A:
是的。除此之外,我试了几种方法(尝试-full64 或者使用unlimit stack)都没起作用,最后还是靠分拆到不 ...

怎么分拆到不同class啊

网友C(2022-02-25):
建议使用联合数组,具体
可以看看这个方法:https://mp.weixin.qq.com/s/NYoTQf21qIYiOFSEpyHn1g

楼主(2022-04-11):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联合数组,具体
可以看看这个方法:https://mp.weixin.qq.com/s/NYoTQf21qIYiOFSEpyHn1g。 ...

多谢多谢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C:
建议使用联合数组,具体
可以看看这个方法:https://mp.weixin.qq.com/s/NYoTQf21qIYiOFSEpyHn1g。 ...

链接已经打不开了

网友:
我想了一下,单个变量的大小限制是2GB,把超过2GB的分成几个mem来实现,应该就可以了,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