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ELLBODY层

楼主(2019-12-05):
tsmc.18工艺,nmos管会有一层WELLBODY覆盖到源漏栅及bulk环。请问大神WELLBODY层起什么作用?

网友:
看design rule咋写的,看楼主描述应该是定义nmos的pwell的。

楼主:
design rule没有相关定义

网友A(2020-01-14):
wellbody是一个识别层,之前应该是在验证的时候会用到,本身不对Mask产生任何影响,后续台积更新工艺应该是取消这层的作用,但是PDK未作修改,这层layer也不会对版图产生实质影响;wellbody的层次也仅存在PDK的nmos上,如果使用自己画的nmos可以不需要这一层。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A:
wellbody是一个识别层,之前应该是在验证的时候会用到,本身不对Mask产生任何影响,后续台积更新工艺应该是 ...

学习了,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