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模擬 veriloga

楼主(2019-12-05):
請問各位大大 要用 hspice 模擬 veriloga 一直錯誤
veriloga 程是是用內建的
scs 檔也是用內建轉出來 只有lib手動加入
沒有給其他輸入訊號為了方便測試
確定我的lib scs都有

error

error

scs

scs

veriloga

veriloga

网友A:
在你的库文件 .lib '*.scs' 里面需要有一个section叫 pre_simu, 你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库文件 .lib '*.scs' 里面需要有一个section叫 pre_simu, 你有吗?

大大 有的

网友A:
参照tt_lib的写法,你的pre_simu的最后一行是不是应该有 .include 命令去引用一个真正的model文件啊?如果没有的话,仅仅修改了参数,simulator不知道拿来是干啥用的,等于啥都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照tt_lib的写法,你的pre_simu的最后一行是不是应该有 .include 命令去引用一个真正的model文件啊?如 ...

後來我跑hspice 指令
出現ERROR

確實有Verilog-A Fil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後來我跑hspice 指令
出現ERROR

前面那个错误解决了是吧?

现在这个是新的错误了。文件路径问题嘛,很好解决的。 constant.vams这个是大家都要引用的,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环境变量需要设置号才能跑,实在不行,就把constant.vams的完整路径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那个错误解决了是吧?

现在这个是新的错误了。文件路径问题嘛,很好解决的。 constant.vams这个是大 ...

找ㄌ好久 不知道在哪裡 ><找到了 等等是是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ㄌ好久 不知道在哪裡 >

在hspice工具的软件装载根目录下打入命令:

find . -name constants.vams

在我这里结果显示是 hspice/include/constants.va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hspice工具的软件装载根目录下打入命令:

find . -name constants.vams

一直有新的問題 QQQQ

找不到元件